这套配置应该没毛病吧

楼主(2018-04-09):
有接收,有电池,有充电器,有眼罩,有遥控
还有一个多余的图传发射

网友A:
这牌子电调假货超多,电机建议换,这批2205质量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电调假货超多,电机建议换,这批2205质量很一般。

推荐一款  性价比超高的

网友:
一看你图片,就知道你没被坑!!!!因为我前几天也是跟他买,估计这两个就到货了,我也是第一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款  性价比超高的

要多看其他高手帖子,尤其比赛机子的图片!!!!!!!里边有图片呀,那你就知道买什么牌子了,基本都是那款。

网友B:
如果已经付款了不要再问了。

机架换个轻巧的
电调用BLHELI_32
电机用2306的
飞控用ICM20602陀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已经付款了不要再问了。

机架换个轻巧的

要的,有钱就换,还要买狗4

网友C:
电机2306的,电调BL32的。我真不知道,有几个人能飞到2206极速穿越。光追求速度你飞固定翼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2306的,电调BL32的。我真不知道,有几个人能飞到2206极速穿越。光追求速度你飞固定翼不就得了

你会去叫改装汽车跑赛道的大哥们去驾喷射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

恭喜我入坑哇?

网友E:
标记下,到手后,装机发个照片。
另:你用什么电池飞?如果用4S电池,20A电调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记下,到手后,装机发个照片。
另:你用什么电池飞?如果用4S电池,20A电调够吗?

最终用的紫弹30a

网友F:
毛病挺多啊,电机用致盈或者是银燕的记住电机底上的轴要是螺丝固定的不要买卡簧的,推荐银燕2205s,电调20a的话有点略小,焊工好的话可以买大力的四合一电调再搭配大力的f4飞控好像一起是520吧,如果不喜欢四合一电调那还是买好盈的bls 30a的吧,紫弹不咋地,摄像头可以一步到位选弹弓,你还差天线  图传 电池   天线这个就是随便啦, 图传的话就用熊猫的塔式图传,电池当然就是格式1550  75C足c又耐用,一步到位好啊,省的;以后都要升级心疼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毛病挺多啊,电机用致盈或者是银燕的记住电机底上的轴要是螺丝固定的不要买卡簧的,推荐银燕2205s,电调20a ...

楼上大佬讲解的很仔细!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毛病挺多啊,电机用致盈或者是银燕的记住电机底上的轴要是螺丝固定的不要买卡簧的,推荐银燕2205s,电调20a ...

请教,电机为什么不能用卡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电机为什么不能用卡簧的?

卡簧的比较麻烦,万一进了泥沙螺丝比较好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簧的比较麻烦,万一进了泥沙螺丝比较好拆卸

安装固定没有什么差别,是吧?只是拆开电机是否方便,这样理解对吧。谢谢。

网友:
电机:新领航2206或者2306.耐艹。飞控电调:飞盈佳乐。机架随意,不是非标的种一般机架适合你炸的了。别的你随意。银燕电机虽好,但是不耐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教,电机为什么不能用卡簧的?
也不是不能用。银燕2205用卡簧的型号以前有人反应容易脱扣把转子飞出来,后来出了新版2205S换成了螺丝固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