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小机架可以室内飞,也可以挂狗的

楼主(2018-04-09):
想组一个可以室内飞,也可以挂狗的飞机,但是轴距不知道选多大的,各位穿越机界的大神给推荐一下

网友A:
室内想挂狗那是不可能的,轴距100以内吧

网友B:
室内挂狗不可能

网友C:
飞蛋130或者136就可以挂狗,装上桨保护就可以室内飞

网友D:
看到挂狗先想到的是挂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挂狗先想到的是挂枪
我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