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80mm毒蝎首飞后改色

楼主(2018-04-09):
首飞成功,分享一下心得,希望对感兴趣的模友一些帮助。
?spm=a2hzp.8244740.0.0
速度很快
降落容易弹跳
转弯掉高比较明显
双垂尾,受侧风影响比较严重
涂装白色太多,飞远了看不清楚,所以才有了改色的想法
总得来说,不是一款好飞的鸡鸡,是一款速度很快的鸡鸡。
对涵道测底没啥激情,以后再把飞翼F14飞了,可能就退模涵道了

网友A:
恭喜楼主首飞成功 请问楼主降落有什么技巧 还有就是 起飞 不跑直线 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涵道首要地不就是图个“快”字嘛~这飞机蛮漂亮的,尤其是那两个唇口和一个尾圈 另,楼主能否报个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首飞成功 请问楼主降落有什么技巧 还有就是 起飞 不跑直线 怎么解决的

开两段襟翼降落,前起落架有颗螺丝拧紧就跑直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首要地不就是图个“快”字嘛~这飞机蛮漂亮的,尤其是那两个唇口和一个尾圈 另,楼主能否报个动力配置? ...

谢谢,这个飞机就是主打快的,具体配置不记得了,淘宝有比较详细的数据,飞翼 超级毒蝎 豪华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两段襟翼降落,前起落架有颗螺丝拧紧就跑直线了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两段襟翼降落,前起落架有颗螺丝拧紧就跑直线了

开襟翼的话 升降舵要混控吗 比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襟翼的话 升降舵要混控吗 比例多少

用condition 1 2 3,分别来设置襟翼需要弥补的舵量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ondition 1 2 3,分别来设置襟翼需要弥补的舵量
?spm=a2hzp.8244740.0.0

嗯 我的刚刚 修好 准备明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