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设置混控

楼主(2018-04-09):
两个
舵机
,,能同步动,又能分别设置微调和行程,现在只知道两舵机插两个通道,然后就不会设了,,求助求助

网友A:
设置ale1 和ale2 ,选择他们对应的通道,比如1.2通道,模式里面可以选2ale

网友B:
在模型类型里选 有双副翼和双升降 双副翼是1 5通道 升级是2 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