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请教肥鲨HD3 使用 TINY 6X 画面黑白的问题

楼主(2018-04-09):
tiny 6x 是 ntsc 制式  。   HD3 说是可以自适应N P 制式。      手动也调整过 。   画面一直是黑白。  酬劳200元  解决后微信红包

网友:
一般图像黑白就是制式问题啊

网友A:
用其他设备也是黑白?

网友:
换个接收模块!!!肯定搞定!

网友:
换个频段试试,有一次我的图传效果特差而且信号超弱,我试着换了频道,就不一样而且是图传效果和距离都有改善

网友:
阳光下 找亮的地方试试

网友:
眼镜接收模块问题,替换试试。

网友:
眼镜先开机,等接收初始化结束后再给鸡鸡上电…如果不行,反之再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设备也是黑白?

用其他设备是彩色的 。    HD3 是黑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其他设备是彩色的 。    HD3 是黑白的

眼镜用的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