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橫滚,前进时飞行高度掉高!

楼主(2018-04-09):
今日头条打发时间看到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同时发现自己的精灵3在前进橫滚时也存在掉高问题,还好在目视内,及时提升高度,没出事。但没有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直到遇见这篇文章。没有别的意思,发这个帖子只是分享给大家这个掉高经验,大家可以去测试下自己的机机,避免坠机和素材报废!

网友:
高原湖面飞,作死

网友:
9分钟 足以

网友A:
这个应该现在地面上试下吧,至少还有尸体。

网友B:
呵呵  多旋翼的行进是螺旋桨差速,当你向某一个方向移动的舵量太大时,这边螺旋桨由于转速差出现较低转速而失去部分升力,这是常识啊! 要适当补油门哇!  再说高原上空气密度低  这种情况会加剧!  总结一点,不要把DJI当成什么狗屁无人机,不要把大疆当万能!  多学习飞行知识  多积累飞行经验!多跟模友交流!   真不知道你这中将是怎么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多旋翼的行进是螺旋桨差速,当你向某一个方向移动的舵量太大时,这边螺旋桨由于转速差出现较低转速而 ...

水贴肯定多,为了大酱我也要尽可能的喷水

网友:
运动过程中不掉高基本不可能,开源更是如此.运动速度慢会好点

网友:
5米已经超过超声波定高的上限了  依靠气压计这么大速度的横滚肯定会掉高厉害。5米高度一下子就没啦,等超声波介入都已经迟了

网友:
飞机运动中掉高度正常。再说天上乱流你搞不明白的。起飞点高于湖面5米,算上你10米飞。你试过10米掉落多长时间么?也就1秒吧。
四轴的动力还没到说有就有。估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到湖面了。加上水面乱流就直接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现在地面上试下吧,至少还有尸体。

凭细心呗,江面2米,70%前进杆,掉高蹭蹭的,凭目视及时拉高。既然有心测试,想提控回家也难啊!

网友C:
为什么要飞这么低呢!我都不会低于10米,5米以下都可以不用航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飞这么低呢!我都不会低于10米,5米以下都可以不用航拍了

劈波斩浪素材

网友:
估计跟高原有关,我在马湖还离水面2米推杆飞行

网友(2018-05-16):
舵量大了 肯定掉高度  况且还是 最后快没电的时候   电机都有点 不发力了

网友(2018-06-30):
打副翼掉高,补油门这是常识,多飞飞姿态就明白了,

网友D(2019-12-24):
南沙大桥下,0.5-1米的高度贴水面飞行也100米也没问题,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沙大桥下,0.5-1米的高度贴水面飞行也100米也没问题,很流畅

飞行了100多米

网友:
原理是这样的。无人机离地面或者水面交近的时候,飞机本身的下吹气流撞击到地面,被反弹一部分回来给了机体比凌空时候更大的升力。这种效应应该称之为地效效应,这个时候飞机其实处在相对高压区。飞机一旦左右平移了,气流吹向侧面,此高压区亦消失。机身的气压传感器会检测到气压变低,这时由于你没有推油门杆,机体认为自己在爬升。因此自动收油门。虽然各大品牌对这种效应都做了优化,但是不排除没法及时补油的情况存在。尤其是高原,补油的效果没有沿海地区明显。更加容易摔机。

另:如果你对飞机做了改装,加大了飞机重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养成低空移动补油门的习惯。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