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装的H轴4旋翼,pid问题。

楼主(2018-04-10):
自己装了个大型4旋翼,不知为啥手动模式和定高模式的时候都比较稳,就是一切GPS模式就会出现抬头低头晃动表现。再切回定高模式,突然就好了!  很是奇怪,求大神相助。

网友A:
校准一遍磁罗盘,应该是磁罗盘的问题,pix的话用外置罗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遍磁罗盘,应该是磁罗盘的问题,pix的话用外置罗盘比较好

磁罗盘问题,不应该是刷锅么?  为啥我的飞机只是俯仰角晃动,滚转角没事,现象是抬头一下低头一下。

网友B:
磁罗盘受到干扰了,外置罗盘远离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罗盘问题,不应该是刷锅么?  为啥我的飞机只是俯仰角晃动,滚转角没事,现象是抬头一下低头一下。

磁罗盘是三轴的,每个轴都有可能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罗盘是三轴的,每个轴都有可能受干扰

好的,谢谢,那我从新校准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罗盘受到干扰了,外置罗盘远离干扰。

好的! 谢谢

网友:
新人报道,学习中...0.0...

网友:
把pid里p的值降低

网友(2018-06-13):
GPS模式下,如果出现点头抬头。你可以重新校准一下指南针。一般这种情况是地磁不好所导致。而当你切换到手动或定高是没问题那是正常的。那两个模式下陀螺仪是不参与的。所以说是OK的。

楼主(2018-11-19):
顶顶顶、磁罗盘也校准过了,飞控也换过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求大神帮忙结局一下。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定高稳定,但是切到GPS就震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遍磁罗盘,应该是磁罗盘的问题,pix的话用外置罗盘比较好

您好,磁罗盘的z轴一直效准是300多,其他X,Y轴是可以接受的,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还是存在干扰吧 把屏蔽做好然后再用旋钮调pi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