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miniosd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8-04-10):
关于apm和pix使用miniosd的问题。论坛帖子翻遍了,没有解决我的几个疑惑,taobao卖家也不甚了解,这里列出来大家都说说看
1.miniosd两端各有一个电源输入,目前5v的我接在飞控了,12v的从摄像头和图传那边接过来的,同时接没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据卖家说只能接一边。只接飞控5v可以么?
2.相信很多朋友飞机用4s电,miniosd上面写着输入12v,难不成还专门给它个降压模块才行?毕竟图传摄像头都是宽电压支持,如果4s直接接入osd会怎样?
3.有朋友讲osd两端电源不共用地线,可能会导致不显示osd信息。我手里有个不能刷固件的osd随便接都显示,另一个刷了中文的,出现离家距离不更新问题,重刷固件变成坐标不更新而且必须切换飞行模式才显示osd界面。这是要共地才行么?也有说要启用遥测,为何不同的miniosd会有这些不同?

网友A:
你说的这个osd供电有缺陷,可以用但不稳定,而且发热巨大。
建议换microminiosd,35一个,体积小,耗电小,稳定,还通吃所有飞控,就是要自己刷固件麻烦

楼主:
黄色英文固件的随便接没问题,蓝色中文固件的总出问题。注意上面三处焊点黄色都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osd供电有缺陷,可以用但不稳定,而且发热巨大。
建议换microminiosd,35一个,体积小,耗电小, ...

这个支持pix和apm?看这接线固件也有点乱,摄像头和图传一般都是三根线直插了,这个得再分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支持pix和apm?看这接线固件也有点乱,摄像头和图传一般都是三根线直插了,这个得再分离。

支持的,不过这个目前技术资料很少,因为是开源的东西,你可以去图片上的网页看下。

楼主:
飞控的5v断开osd是无法启用的,数据不更新问题可能在osd调参软件,我试了四个版本软件,终于在版本号2.2.0.0正常了。12v供电问题不好试了,因为我是图传接动力电,通过osd把电再供给摄像头的,3pin直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不过这个目前技术资料很少,因为是开源的东西,你可以去图片上的网页看下。

暂时不折腾这个了,手里俩osd够用。就是电压问题不知道能接4s么?

网友B:
一般的miniosd都支持4s供电,但发热巨大,做工不好的不稳定

网友C:
mini osd就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osd就5v供电

手里两个试了5v供电,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miniosd都支持4s供电,但发热巨大,做工不好的不稳定

看这样我就不试了

网友:
我用那个micro osd装apm用的挺好的 5v直接在飞控取电

网友(2018-12-10):
那个12v的地方用5v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2019-05-21):
大佬,有没有osd的使用教程啊

网友D(2020-04-06):
我的mini osd 在地面显示没问题,一起飞osd就没了,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mini osd 在地面显示没问题,一起飞osd就没了,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我的mini osd也是在地面显示没问题,起飞后一会osd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