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isdt t8这个充电器?给评论下

楼主(2018-04-10):
这个充电器的电压,容量啥的准不准?
那个battgo到底什么鬼?没见过带这个的电池

网友:
我也想问battgo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A:
icharge 308duo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harge 308duo值得拥有

穷……

网友B:
智能电池,刚开始推这个。还没有普及。就是普通电池内置了一个芯片。可以看到电池的各种详细的参数。比如充放次数,电池充放电C数,电量等等。充电的时候插入充电器,直接按开始充电就可以。不用再去设置电流和S数等。T8还可以,目前来看价格比较合适。仅供参考意见!

网友:
充电器这东西可以用很久的,如果要长期飞可以买个308duo双通道,充电快,平衡也快。一次投资,不要一直换来换去,算下来更贵。

网友:
没事的,你早晚会买30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池,刚开始推这个。还没有普及。就是普通电池内置了一个芯片。可以看到电池的各种详细的参数。比 ...

感谢解答!

网友:
家里有308 DUO除了给充电包充电用到20A外,给锂电都是12~15A左右。最近想要一款外场小充电器方便放进背包的。选来选去看中了娇小玲珑的ISDT Q6 PLUS了(在家里用还专门给他配了个低端24V-20A电源)。
半个月使用下来,经测量充电电压还算准的,内阻测量有误差仅作参考。Q6 PLUS最大功率330W-14A,穿越机一般用4S电,充电电流我一般不超过5C,按1300mAh来算最多用到是6A,那么这款充电器完全满足我外场补电的需求了。

既然楼主叫穷,电池是穿越机的电根本不需要大电流(30A)充电器,加上如果不需要充8S电,T8完全没必要,配它还得搞个1000W电源。一套下来上千元了哦!

900元可以配,两台Q6PLUS(330元带电源一套,相当于双路300W了)再来个4S-20AH铁锂外场电包了。楼主衡量一下吧。

网友C:
看图,右边就是Q6PLUS+20AH电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池,刚开始推这个。还没有普及。就是普通电池内置了一个芯片。可以看到电池的各种详细的参数。比 ...

智能电池虽好但是很多奸商都会把芯片写成掉电自锁,通常芯片不比电池本体便宜多少那些奸商就这样防止用户DIY换电芯省下买芯片的成本。笔记本电池、DJI无人机电池就是这样奸。

唯有自己用烧写器重刷电池芯片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右边就是Q6PLUS+20AH电包。

我是家里用308 外场t8+并充板20a并冲4快,要不电池跟不上.
t8用起来还不错,但是有个问题,最低电压输入是12v,所以4s铁锂电包最后一点是用不了的,但也有好处,之前用308直接干费一个电包.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相比q6更推荐t6,t6最便宜哪款就行,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