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家改手抛,我也来一个,性能完美!

楼主(2018-04-10):
看论坛上一堆改手抛的兄弟,十分执着!性能普遍很差!于是忍不住献丑了!手抛机我就用的最普通的48翼展的小家伙。
拿到后抛飞几次发现这小飞机性能相当不好,机翼迎角设计错误,不用手掰几次机翼后缘、那滑翔性能差到令人羞愧。
就这么个胚子,怎么改呢?
仔细分析了很久,发现机头中藏有2个钢珠。果断挖掉!空机重量从55g降到38g
发现论坛中做腰推的大多数不好飞,主要是因为此机机翼为中单翼,加腰推拉力线距离过远,必须大角度下拉。否则越给油越扎头。另外重心会过高,降低稳定性!
经过分析后果断前拉,加下拉角2度,右拉角2度,降低反扭,同时补充拉力线与机翼间的迎角。使飞机有足够升力!
其他方面主要考虑动力,看了大家普遍用的无刷太重,有刷力量不够。我仔细评估后尝试80g起飞,150g拉力的方案。采用副翼加平尾2个舵机控制。设备方案如下:
双天xm2212ma-25
gws ep6050桨
中特威6a固定翼电调
4通道微型接收
双天180mah2s电池.
最终改造完成后81g起飞。
续航4分钟!
上图:

网友A:
飞起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咋样?

好飞呀!明天上视频。论坛中其他兄弟起飞均达到150g左右,更有甚者250g,我这个80g翼栽荷低。好飞死了!螺旋桨大,省电!

网友:
5i论坛个个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飞呀!明天上视频。论坛中其他兄弟起飞均达到150g左右,更有甚者250g,我这个80g翼栽荷低。好飞死了! ...

太好了,上个视频看看,好玩我也改

网友B:
提个意见啊。

副翼舵机用十字或者圆形舵盘,用相互垂直的两臂,让拉杆和摇臂尽量垂直,活动角度会更理想。

网友:
大家都在改这个小飞机,速度快吗

网友C:
2212电机改这款,减重能减到81g起飞重量真不简单
另外,背推机布局本身并没有那么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电机改这款,减重能减到81g起飞重量真不简单
另外,背推机布局本身并没有那么不堪。

背推要和机翼位置结合,这飞机机翼位置太低,是中单翼,背推方案不好,并不是所有的背推都不好,我设计的天际线很多模友都很喜欢,就是背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推要和机翼位置结合,这飞机机翼位置太低,是中单翼,背推方案不好,并不是所有的背推都不好,我设计的 ...

明白,

网友D:
赞一个,想改,就是小电机难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背推要和机翼位置结合,这飞机机翼位置太低,是中单翼,背推方案不好,并不是所有的背推都不好,我设计的 ...

好飞机
紧凑、简洁、皮实,安定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飞机
紧凑、简洁、皮实,安定性不错!

确实很好飞,关键是耐摔,百炸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意见啊。

副翼舵机用十字或者圆形舵盘,用相互垂直的两臂,让拉杆和摇臂尽量垂直,活动角度会更理想 ...

听你的,这种高舵机副翼舵量小,改低后舵量很大,估计飞起来都能做横滚特技了。

网友:
竟然用上补偿舵臂,厉害

网友:
81g,续航4分钟,也好意思说论坛里面改手抛的性能普遍很差。。。。这是没看过我之前发的帖子吧?
还有,楼主连腰推和背推都分不清。。。

网友:
同是48CM翼展,无刷、腰推,带图传、带飞控,全重 71g,1S ,全油门续航都接近你的两倍。
链接给你,不谢《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小飞机也能带你看大世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你的,这种高舵机副翼舵量小,改低后舵量很大,估计飞起来都能做横滚特技了。

这舵臂装反了,基本常识啊。。。

网友:
楼主的话说得太滿了。其实大家都知道,高手在论坛。谦虚一点,互相切磋,才有利于大家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舵臂装反了,基本常识啊。。。

吹,接着吹,哈哈!追求不同,我玩2s高动力是因为我喜欢动作暴力,如果单纯为了减重上天,你干不过我。我做的1s纯碳纤维f3p,翼展85cm机厂进1m。共轴双桨13英寸的手工制轻木桨。起飞总重48g。是世界比赛级别。问题是你和我比这个没意思吧?我拿f3p和你比也很没意思。没时间老折腾手抛。以后规定好飞机性能、目的、然后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舵臂装反了,基本常识啊。。。

另外给你看看纯碳构架共轴双桨,要不你比这个?含13寸桨2只共9g……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机用这么小的电池,重量小但续航不够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吹,接着吹,哈哈!追求不同,我玩2s高动力是因为我喜欢动作暴力,如果单纯为了减重上天,你干不过我。我 ...

好吧,你牛逼,我认输,不过真的建议你把舵臂换180度,这是真的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你牛逼,我认输,不过真的建议你把舵臂换180度,这是真的装反了。

OK,这个可以听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机用这么小的电池,重量小但续航不够吧

那个电机也就2分钱硬币大小,是很微型的。双天标注的尺寸不是我们常用的定子尺寸。是外形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想改,就是小电机难弄

网上有某某达的小电机卖的,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试飞视频有了吗?

网友:
感觉可以弄个更小的电机。

网友:
81克确实厉害,不过也不是重了就续航差,200克的手抛机能飞七八分钟的也不少,而且还有一个优势是更抗风。个人认为手抛机的气动性非常好,尽量不改变外形情况下能获得更好的性能。再补一句,您改这架外观确实比较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