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SP的36级发动机 始终打不着火。油针不管用

楼主(2018-04-10):
请教一个关于ASP的36级发动机  始终打不着火。油针不管用。 那位大神可以帮忙知道一下

网友:
有缸压没  环是不是抱死了 如果换抱死状态  怎么调油针也没用  必须让环有张力才行

网友:
环坏了应该

网友:
看你注册时间应该是老鸟了,

      三叶36级有活塞环???
      排除法 :点火电是否满电,火头是否正常点亮, 缸压是否正常,油路是否畅通,油料是否正常,36级二冲发动机使用10X6桨上止点1点方向装桨,锁紧。
      主副油针在初始位置不用动,主油针大约是1.5-2圈  副油针1.5圈,风门开到最大堵住进气口右手逆时针比较快速的转动螺旋桨,看到油管有油进入到进气口后再快速拨动螺旋桨2-3次,让油进入到机匣内。这时候风门关闭到开度大约1.5MM左右 上电,快速拨桨,正常的话可以听到爆破音,还没有启动的话桨停下来在拨一般就可以正常运转了,小发动机拨桨有技巧,用手腕的巧劲,而不是单纯的用胳膊带动手去拨。如果用起动机的话就省事多了。

网友:
打不着火有十几种可能 得描述具体

网友:
ASP36是没有活塞环的,三叶36是很好发动的,如果是新发动机需要清洗一遍,主油针开三圈,进气口加两三滴然后手拨螺旋桨两三下。再上点火电。基本就能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