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調平

楼主(2018-04-10):
請教各位模友, 在MB設置內如何將十字盘在最高及最底位置上調平?

网友A:
优酷有视频?搜MB陀螺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酷有视频?搜MB陀螺仪设置

謝謝!

网友:
MB好像只能在中位的时候调平吧!

网友:
Mb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謝謝各位的答覆.

网友B:
MB只有中位调平,舵机中位点装舵机臂水平,调连杆长度使得十字盘也中位水平。尽量保证机械上直接就是舵机中位水平,陀螺仪上尽量都是0

网友:
MB没这个功能

网友(2018-06-14):
引用 网友B:
MB只有中位调平,舵机中位点装舵机臂水平,调连杆长度使得十字盘也中位水平。尽量保证机械上直接就是舵机中 ...

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