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直的电子设备可以造什么微型固定翼?

楼主(2018-04-10):
求解

网友A:
两毫米epp板材,50克以内起飞重量,随便做

网友B:
两个舵机,可以做3通道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可以做3通道固定翼

有三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毫米epp板材,50克以内起飞重量,随便做

有现成的机子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可以做3通道固定翼

大将兄,有成品空机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机子卖吗?

小机都是自己做,没有空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将兄,有成品空机推荐吗

有,起飞重量控制在40克以内比较好。某宝搜“扑翼梦工厂”,里面有很多小空机可以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起飞重量控制在40克以内比较好。某宝搜“扑翼梦工厂”,里面有很多小空机可以改装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