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直升机高海拔地区续航测试及航拍测试

楼主(2018-04-10):
趁着出差的机会,把拉皮版550带到了海拔3000米的甘肃省进行续航、抗风、可靠性测试。
机型:550改700,使用690全对称桨和105尾桨
重量:4.85kg
电池:格氏10000mah 6S
电机:PYRO700-45,450kV
齿比:7:1:3.85
主桨最大转速:1450rpm
相机:飞萤8S
云台:飞宇MINI 3D
4月10日来到光伏电站区域山顶,天气预报轻度污染,东风3-4级,根据在山顶的感受,风速保守在4级以上,瞬间风速应该不会低于5级。根据在平原地区的续航能力,单块10000mah 6s电池续航时间大概在23分钟,考虑到3000米高度气压只有平原地区7成左右,本次测试油门值从80%提高到了90%,相应的降低了PIX油门中位的螺距值。

首先2块电池进行悬停测试,20分钟30秒下来测量电池电压如下:

可见高海拔地区气压对续航的影响不大。
接下来的2块电池进行了简单的视频拍摄,验证大风下飞机稳定性和云台的增稳性能,飞行视频就请大家点击下方链接观看了。PS:尾桨动平衡真的很重要,用了胶带大法,这次视频的震动情况比之前要好。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最后,来两张飞机在大风里悬停的照片。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我的pixhawk 直升机在自稳模式下向左漂移,是pid没调好,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我的pixhawk 直升机在自稳模式下向左漂移,是pid没调好,还是其他问题?

这是因为尾桨导致的,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尾桨导致的,是正常的

那自稳模式左漂这个情况就让它存在吗?wiki教程参数整定部分最下面有个副翼补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里面提到的参数ACT_HOVER_TRIM我找不到,直升机固件3.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自稳模式左漂这个情况就让它存在吗?wiki教程参数整定部分最下面有个副翼补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

当然可以解决,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参数。找不到搜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我的pixhawk 直升机在自稳模式下向左漂移,是pid没调好,还是其他问题?

如果主旋翼顺时针旋转,飞机不漂移,应该有3-4度左右的主轴向右倾斜角(如果主旋翼逆时针旋转则为向左)这个参数在pix基础设置页面里有的,可以在室内或静风环境里一点点调到合适

网友B:
请问各位大师,pix的wiki教程链接在哪里?或者有文件麻烦发给我也行。我找了一堆但是始终找不到,谢谢
我qq889857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大师,pix的wiki教程链接在哪里?或者有文件麻烦发给我也行。我找了一堆但是始终找不到,谢谢
我q ...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traditional-helicopter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