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了富斯ia6b接收。怎么设置ppm模式?

楼主(2018-04-10):
富斯i6控,配了ia6b,想用ppm输出。可是对频以后,进入设置——RX setup ——i bus 里边让选择通道。按确定。出来一堆英文。如图。

楼主:
请求指点

楼主:
是不是必须接收机按ppm接线方式接到飞控以后才可以设置?我是f3飞控。

网友A:
开启ppm,输出在一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ppm,输出在一通道

遥控里没有ppm的选项啊。我是设置的时候,接收机没连飞控

网友A:
rx setup
ppm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 setup
ppm output

关键是里边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我刚打开看我的有

楼主:
一共两页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打开看我的有

我发了图片在我帖子里,你帮我看看

网友:
额,我的刷了10通,可能不太一样了,我的就在那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富斯,是富斯代工的,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富斯,是富斯代工的,可能不一样

但还是富斯程序。只是显示品牌不是富斯

网友B:
问个问题啊 ,这个控 怎么进入设置啊  ,我的按 ok  没反应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啊 ,这个控 怎么进入设置啊  ,我的按 ok  没反应呢,谢谢

你也是这个控?关机状态下,按住对频键然后开机,出现英文提示对频,然后按取消键,出现遥控界面,然后长按OK键,设置就出来了。当然,你可以把它刷成富斯原厂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啊 ,这个控 怎么进入设置啊  ,我的按 ok  没反应呢,谢谢

看图片。

网友B:
谢谢,回家试试,飞控连接cleanflight几秒钟就断,遇到吗?eachine能调参数吗,还是要刷机?不能自稳老炸机,唉,多谢指教,方便留个微信吗?问题太多了😔

网友B:
cleanflight连接几秒就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leanflight连接几秒就断了

把OSD连接飞控的连线拔下再试,另外弄准了你用的是CF还是BF固件及版本,正常都可以连到CLI,在里面输入VERSION执行一下看一下固件到底是什么再确定用什么调参软件,推荐用BF固件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家试试,飞控连接cleanflight几秒钟就断,遇到吗?eachine能调参数吗,还是要刷机?不能自稳老炸 ...

怎么不能自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OSD连接飞控的连线拔下再试,另外弄准了你用的是CF还是BF固件及版本,正常都可以连到CLI,在里面输入VE ...

osd拔掉后可以了,设置了自稳开关,家里试了下不太稳,抽空去外边试试,刷固件osd也样更新吧,谢谢了

网友:
感觉油门启动后保持也自己变大,向左偏

网友D:
继续  我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  我也学学

弄好了,刷了富斯原厂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sd拔掉后可以了,设置了自稳开关,家里试了下不太稳,抽空去外边试试,刷固件osd也样更新吧,谢谢了

刷原来的CF高版本固件不用刷OSD,如刷BF固件那就得刷OSD了,主要是改一下飞控类型了,其实手动比自稳手感要好,只要你适应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原来的CF高版本固件不用刷OSD,如刷BF固件那就得刷OSD了,主要是改一下飞控类型了,其实手动比自稳手感 ...

多谢 帮助,刚接触 ,一直飞不起来 ,先自稳找点自信 ,哈哈

网友(2019-05-19):
厉害哦  向你们学习    先谢谢了   刷固件有没有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