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直机入门

楼主(2018-04-10):
请教各位高手,直机入门想找一些材料自己研究下,包括:

1. 模拟器设置
2. 遥控器设置
3. 比较通用的调机步骤,指南等。

有没有什么站点推荐的?5imx发觉很难搜到这一类的帖子。

谢谢大家

网友A:
说清楚,什么模拟器,什么遥控器。目前凤凰模拟器,futaba 14sg,满大街都是,随便哪里都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什么模拟器,什么遥控器。目前凤凰模拟器,futaba 14sg,满大街都是,随便哪里都能问。

Realflight G7模拟器,futaba 18SZ,看了部分帖子,说是主要调遥控器,然后模拟器里选直通就行。

遥控器里斜盘模式的选择是不是要和模拟器里直机的斜盘模式匹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ealflight G7模拟器,futaba 18SZ,看了部分帖子,说是主要调遥控器,然后模拟器里选直通就行。

遥控 ...

不错啊,18sz,似乎达成了良好的共识

网友B:
这么说吧,你准备了多少预算,然后挨个问题问,大家都很愿意给你意见的,找找本地组织,人多玩的更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你准备了多少预算,然后挨个问题问,大家都很愿意给你意见的,找找本地组织,人多玩的更有意思。 ...

多谢建议,我想先模拟器练一下试试,其实也不需要特别详细的说明。

比如我想在G7里,如何配置X5使得它能飞起来,一些简单的步骤,比如遥控器斜盘怎么选,然后设油门螺距曲线,再然后设定怠速模式等。

现在玩四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设定,飞控设好就能飞了。直机略复杂,网上也找不到适合0基础入门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建议,我想先模拟器练一下试试,其实也不需要特别详细的说明。

比如我想在G7里,如何配置X5使得它 ...

买个futaba的入门级遥控,装上小白都会的凤凰模拟器。搞定

网友:
找个苍蝇馆子,请附近模友吃一顿,他给你安装调试。直升机设置不是很好理解,飞的多用的多调的多,时间长了,才能全方位掌握。

网友:
200块的富斯遥控带模拟就够了,建议闲鱼买

网友:
1、咸鱼入个300块一套的天地飞8。2、咸鱼入个800块以内好飞的二手飞越万国牌450pro带配件。3、整个模拟器几合一的,装电脑上开撸(比如凤凰,你就搜搜:凤凰模拟器设置),或者根本就不用设置,随便找个场景找个直机就比划行了。4、网上找450装机贴和k8设置贴,一堆一堆的,自己鼓捣就行了,很快就会了。。。只要你进入了,剩下就水到渠成了:遇到一个又一个问题,然后解决它

网友:
一入坑就推荐18SZ 刚硬又吓软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看来还是需要至少先入手一架慢慢摸索,同时也找本地模友一起切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