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刷电调动不动就几百安的电流?

楼主(2018-04-10):
     玩航模这么久,还没用过200A以上的无刷电调,(手里也就有90涵道和550的直升机),电调也就一百多安,
车船上的有刷电调一般都是320A还要高,而且价格很便宜,这又是为什么?没觉得车上的有刷电机比直升机上的功率大。。。

网友:
a不是指电流吧

网友A:
无刷电调是6路buck 有刷电调只有一路buck 或者两路(正反转)

楼主:
是不是因为无刷是三相交流电,而有刷是两相直流电,所以无刷需要更多的Buck电路?

网友B:
有刷标的是峰值,一瞬间的,无刷标的是持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标的是峰值,一瞬间的,无刷标的是持续的...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标的是峰值,一瞬间的,无刷标的是持续的...

瞎说

网友C:
有刷的很多都是虚标的,稍微懂点电子知识的人都知道,320A,你理解为32A就可以

电焊机,线那么粗,才多少A,这个线,细的跟拉面一样,能通过320A电流,你信吗

网友:
我也是除10来算的,

楼主:
3楼这个好专业,不好反驳,但是说有刷标的峰值的,无刷是持续的,你可以看看电调说明书,无刷电调也有峰值,但是不会大于值称功率的20%。
至于把有刷电调除以10,这太主观了,50A的有刷电调 不可能才过5A的电流。BEC都是5V 5A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这个好专业,不好反驳,但是说有刷标的峰值的,无刷是持续的,你可以看看电调说明书,无刷电调也有峰值 ...

我有个30安的有刷电调,很好用,也不大,可以一直二十多安持续运行。

网友:
有刷电机启动时近似短路,瞬间电流很大。而且有刷电机也可以堵转,这个电流更大了。
有刷电调标的电流只是 标称值,水分真的很大了,能用在什么级别的电机上还是看说明书的建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这个好专业,不好反驳,但是说有刷标的峰值的,无刷是持续的,你可以看看电调说明书,无刷电调也有峰值 ...

我没用过有刷电调,但是我用过的无刷电调BEC是虚标了300%以上,标称5V3A的实际上能0.8A就不错了,我试过带5V2A负载只能坚持1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很多都是虚标的,稍微懂点电子知识的人都知道,320A,你理解为32A就可以

无刷电调在100%油门还需要开关MOS管来换向

而有刷电调在100%油门是MOS上管全开,没有开关损耗只有内阻损耗所以说电流可以很大。
不过按照你的说法确实存在虚标情况,所以说电流应该在320以下在32以上。毕竟320的MOS管估计都比这大

网友:
反正攀爬车用有刷电调,我只买好赢。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这个好专业,不好反驳,但是说有刷标的峰值的,无刷是持续的,你可以看看电调说明书,无刷电调也有峰值 ...

没有说无刷没标峰值,只说无刷40A,持续是40A,峰值可能是60A,有猫饼?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这个好专业,不好反驳,但是说有刷标的峰值的,无刷是持续的,你可以看看电调说明书,无刷电调也有峰值 ...

上证据:

网友:
弄点烂零件不卖白忽什么?不要再乱留言,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调是6路buck 有刷电调只有一路buck或者两路(正反转)

         电路图  简洁

网友(2018-05-12):
无刷电调我是有问过工厂技术,如30A来讲持续30A是受不了的,芯片过流是可以达到,但是在飞机上为了减轻散热片被阉割了。假设能把电调发出来热量散出去那是可以30A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