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看看是不是考倒你了

楼主(2018-04-10):
泰世X3炸机了,重新买了黑色的这个东西。

要把红色部分和白色的轴折开,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拉开,求高手帮忙看看怎么拆开的?是不是要什么特别的工具?

多谢了。。。。

网友:
打火机烤一下。红色部分,轴承也加热一下。

网友:
为毛我的泰世x3l十字盘下面是用螺丝卡的,你反过来看看

楼主:
问淘宝商家,,, ,讲解得很详细。
用一字螺丝刀,在球头支架和轴承间轻轻的撬,就可以拆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淘宝商家,,, ,讲解得很详细。
用一字螺丝刀,在球头支架和轴承间轻轻的撬,就可以拆开了。 ...

按理说,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多少会变形,如果是打胶了,还是加热后拆吧

网友:
看来不耐炸嘛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打了胶的

网友A:
十字盘塑料部份要磨损的,上面部份越来越薄,我的本来就松,稍用力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塑料部份要磨损的,上面部份越来越薄,我的本来就松,稍用力就出来了,

十字盘塑料部份不耐炸, 有冰人的替代价,金属的,价格比泰世原装的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塑料部份不耐炸, 有冰人的替代价,金属的,价格比泰世原装的还便宜。

现在我也是用的是冰人的,不过原厂塑料要坏也不容易的,我差不多到500多个起落才换的

网友:
我的还木有炸坏过。。

网友:
新X3都是组装好的,原来这里都要自己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