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问各位大神关于无人机跟随物体的问题

楼主(2018-04-10):
现在用的Pixhawk飞控,想实现无人机对移动的物体进行跟踪,请问有没有搞过这方面的大神指条路,尽量不要修改源代码啊哈哈 。一窍不通   。谢谢各位大神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啊

网友A:
是想去参加比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去参加比赛吗

有这个想法,不过现在一点都没头绪

楼主:
http://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7999238428685653862

相似于这两个视频

网友B:
凑热闹参加比赛的话,OpenMV最合适。
视频没看懂,这飞机追车不是人肉跟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凑热闹参加比赛的话,OpenMV最合适。
视频没看懂,这飞机追车不是人肉跟踪么?

ov并不好调

网友B:
现在有什么新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什么新推荐吗

ov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并不好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并不好调啊

请问用OpenMV不需要修改飞控源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什么新推荐吗

请问用OpenMV不需要修改飞控源程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OpenMV不需要修改飞控源程序吧?

很明显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