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Z24遥控器中文语音的问题

楼主(2018-04-11):
为什么别人刷出来的中文语音会说   接收器温度0度,遥控器电压3.8福特,,而我刷的顶多说一个遥控器电压,接受信号强度,,而不会说遥控器电压具体多少值???各位使用这款遥控器的前辈们求教呀

网友A:
真么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么高级啊

高级是高级,但是我的还没弄出来

网友B:
你为什么不问卖家?你为什么不在群里问,我的现在是什么都报,时间电压还有飞机上的电池电压什么的,飞行时间都有,都是问的卖家,包教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问卖家?你为什么不在群里问,我的现在是什么都报,时间电压还有飞机上的电池电压什么的,飞行时 ...

嗯嗯我问了,分分钟解决咯

网友C(2018-08-03):
哈哈,这么多人问,可以做个教程,秒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么多人问,可以做个教程,秒会

我也是,刷到61%,然后很多只有一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刷到61%,然后很多只有一半

这是正常现象,只汉化了最常用的语音部分,已经足够了。

很多传感器使用率很低或者已经被取代,那部分语音就没有汉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只汉化了最常用的语音部分,已经足够了。

很多传感器使用率很低或者已经被取代,那部分 ...

谢谢告知

网友:
有了这张图,设定应该不再会是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