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丝 没招了 求支招

楼主(2018-04-11):
搓的一字太浅了 还有什么招

网友:
日本螺丝钳

网友:
要先加热,螺丝椒失效再拧

网友:
日本工程师钳子

网友A:
淘宝搜滑牙工具,先钻后取。

网友:
都没地方夹了,工程师钳子用不了的,你放烤箱里加热200度左右在用一字螺丝刀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直接用钻头把这个孔重新钻,然后再攻大一号的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滑牙工具,先钻后取。

我这450 的 丝太小了

网友:
你这个螺丝外露太短了,什么钳子都不好夹。只有一个办法,我是屡试不爽。找个有氩弧焊机的地方。用钨针头用力压着螺丝中心,再按开关通电,使钨针头和螺丝造成短路,粘合在一起。这样即给螺丝加热烧掉了螺丝胶,也等于给螺丝加长了一个把手,再用钳子夹着钨针头,轻轻一扭就出来了。这个方法保证有效。

网友:
切记,只能短暂通电。否则会把螺丝头烧化的。

网友:
螺丝外露部分太少···建议用角磨机切一个槽·用平口起子拧··稍微割深点··可能会伤到零件··但应该不影响··记得加温后再拧

网友:
你这个不好取了,要么去找电弧焊的给你点一个螺丝上去。
要么换零件。
目测你这个不要取了,费劲取一顿,搞不好零件还报废,操作空间太小

网友:
不好取,太费精力,换新的吧。

网友:
电火花  可以的  费用也不贵 还不伤螺牙

网友:
继续切深一字槽,然后火烤加热螺丝胶

网友:
加热后一字螺刀拧

网友:
加热 用小电钻转慢慢搞  然后扔掉  买新的

网友:
用电钻,反向钻头,可以钻出来

网友:
钻太难了,不要钻,用燃气灶烧一下,然后再用一字起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