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斜盘舵机故障问题

楼主(2018-04-11):
1.我的练习机用的银燕08D,后来发现k8调试时正常,试机打舵时推油门,左右俩舵机臂上升幅度不同,一个上升快然后又慢慢回调,另一个升的缓慢,最终变差不多这样,咋回事呢?
2、又买了3个旧的kst 115舵机,绿头的,悲剧了有一个通电没反应,拆开也看不出啥事,触点、电路板看着没明显问题,何解?另想再收一二个这样的舵机,大家有闲置的完好舵机扔给我算了。

网友A:
用的什么陀螺,调机时的状态和飞行的状态不一样的,只要调好了,飞起来应该没问题。ps这两款舵机都比较垃圾,别折腾了,弄个好点的舵机。

网友B:
来收我的舵机吧,便宜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陀螺,调机时的状态和飞行的状态不一样的,只要调好了,飞起来应该没问题。ps这两款舵机都比较垃圾 ...

有好点的,不舍得用先拿垃圾货练手,练到可以放松的飞了,再装个好点的。。只飞悬停和航线就行,不计较手感还没那水平

网友A:
舵机是耐用品,有好货就别藏着了,上来就是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收我的舵机吧,便宜处理

咸鱼做个链接通知我去看吧。。有不用的东西都可以挂挂,放着占地方多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做个链接通知我去看吧。。有不用的东西都可以挂挂,放着占地方多没意思

QQ24419837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耐用品,有好货就别藏着了,上来就是干!

慢慢来。一百多块钱的机架配三十块钱的舵机、六十块的陀螺仪和七十块的电调,很合适,炸机没啥感觉

网友C:
一般不买二手舵机。
舵机这个东西就是个电位器,加上个小电调。
感觉二手舵机都是摔过换齿轮这类。好好地很少有人卖

这玩意摔了几次,相当于电机堵转。 要么就是老旧电位器不准。
你买了2~3批二手的钱,不如买一批新的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买二手舵机。
舵机这个东西就是个电位器,加上个小电调。
感觉二手舵机都是摔过换齿轮这类。好好地 ...

有道理的,其实我要求不高,银燕就够用,只是憎恨银燕的塑料壳,拧螺丝稍微用点力螺丝孔就裂了,我就问稍好点的塑料很费成本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买二手舵机。
舵机这个东西就是个电位器,加上个小电调。
感觉二手舵机都是摔过换齿轮这类。好好地 ...

对,那么问题来了,我出一套泰世d3l原装舵机

网友E:
咸鱼有套DEko标价500,没飞几次那种,你可以考虑收了,我嫌贵,所以让给你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有套DEko标价500,没飞几次那种,你可以考虑收了,我嫌贵,所以让给你收吧!

你嫌贵我也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那么问题来了,我出一套泰世d3l原装舵机

发咸鱼,就有人来抢了。。我只收40块以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咸鱼,就有人来抢了。。我只收40块以内的

发了,感觉都没人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了,感觉都没人理的

那时因为卖贵了咸鱼买二手舵机的都是新手(老手谁买二手舵机啊),新手一看便宜的,二看大众型号神舵,你个小众化舵机这个可能的确是好(秒杀kst几条街的),而且你觉得卖一百多块钱已经白菜价了,可是新手不识货啊(臣妾做不到啊啊啊啊)。。。那问题又来了,“我最讨厌新手菜鸟不懂又穷逼,我就加一句:捡便宜的勿扰!”,,可是到咸鱼买东西的不都是去捡便宜的吗

楼主:
我在咸鱼也卖东西的,有人问就会回复,无论他砍价多离谱。。。我卖8块钱的东西也有人要求包邮,离谱吗?离谱吗?告诉你不离谱,有些好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就免费送了,,当然我仍然回答不行的出不了,主要嫌发货费事,但绝不会拉黑人家更不会直接开骂,而且有些卖家不知咋想的,在自己卖东西页面就直接开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咸鱼也卖东西的,有人问就会回复,无论他砍价多离谱。。。我卖8块钱的东西也有人要求包邮,离谱吗?离 ...

我从来不因为我才刚入门,所以经常收东西,卖东西的时候也很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不因为我才刚入门,所以经常收东西,卖东西的时候也很客气

嗯跟我一样,大多数人都挺好,不过有少数人的确做的不太好,看着碍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