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丝 取螺丝 多年经验分享

楼主(2018-04-11):
                                                                                                    前言最近总有不少模友发贴问取螺丝的事,也有不少模友滑丝和滑牙分不清,本人是2015年入魔,有飞行记录为证。 玩的不多,但修机修到手抽筋,要说滑丝,我经验还是有的。

--------------------------------------------------------------------------------------我是分割线------------------------------------------------------------------------------------------------
                                                                                                    滑丝和滑牙区分
直接附上一个度娘截图,这个真的太好区分了,简单说,比如,塑料尾舵机座滑了,那就叫滑丝。螺丝拧不出来,内6角变内5角什么的,那就叫滑牙,这个概念要区分好,按国家标准来。
--------------------------------------------------------------------------------我是分割线------------------------------------------------------------------------------------------------
                                                                                                    取丝工具介绍
电烙铁(买200元以上的,一定要用马蹄头)
日本工程师钳子(120元)
小一字螺丝刀(10元)
小电摩(65元左右,但是刀片一个要0.5元,用完要拆下来,不然很容易断,叫树脂材料还是什么材料忘记了,用完一定要拆下来)
另外螺丝刀一定要买好的,一定要买好的!便宜的螺丝刀刀头精度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会成一个不标准的六角,让你更容易滑。
螺丝不要用半圆头子,一点不好取,大家都用杯头的,推荐大家用芳生螺丝,基本3毛多钱一个。
------------------------------------------------------------------------------------我是分割线-----------------------------------------------------------------------------------------------
                                                                                                  针对几款热门小飞机,进行一个取螺丝介绍
泰世X3,这飞机主要都是自攻螺丝,浑身太多的塑料件,拧自攻螺丝的时候,切忌死命拧,拧的时候用指尖力,别用手腕力。自攻螺丝滑了怎么办呢,用小电磨切一字,切完直接一字螺丝刀拧拧就出来,简单方便省事。
亚拓450L,SAB 380,这飞机的螺丝基本都要打螺丝胶,滑牙,在你螺丝刀不差的前提下,就是你螺丝胶打太多了,不少新人螺丝胶都好像不要钱一样的打法,包括小编我入魔时候也是的。正确的打螺丝胶,推荐用牙签打,打2个螺纹,就OK,别打太多了。如果这类螺丝滑了,直接用取丝钳去拧,如果拧不出来,也别死命,说明你螺丝胶打的实在太多,用电烙铁上点焊锡,给螺丝加加热,把螺丝胶给他化掉,然后再拧。可别用蛮力,对钳子的磨损比较厉害。另外,机米螺丝貌似无解,比方说尾中联的机米螺丝,貌似滑了就无解了,只能建议你用绿色低强度的螺丝胶,打一丁点点意思意思就行了,打多了,拧滑了,那就痛苦了。
-----------------------------------------------------------------我是分割线------------------------------------------------------------------------------------------
                                                                                                    后言
好了,就到这里,说的好像挺轻松,但操作起来还是有点费劲的,希望大家总好点的螺丝刀,拧螺丝用指尖力,别死命拧,螺丝胶很贵的,别不要钱一样的用法。注意好这几点,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有说的不足的地方,欢迎有经验的模友补充。Bye  Bye

网友:
说的很对,螺丝胶多了就用电烙铁,尾中联机米必须用新的内六角或1.65点内六角,用大功率烙铁加焊锡松香加热可以的。
来自 3楼

网友:
没得机会开一字口的螺丝,可以小锉刀磨个缺口,拿改锥慢慢敲出来。对付断螺丝,台钻最方便,小半号的钻头直接打通,然后用丝锥再攻一遍
来自 4楼

楼主:
补充一个拧螺丝相关的技巧。螺丝,应该要拧的一样紧才对,特别是悬翼头里的螺丝,侧版里的螺丝。螺丝不要半圆和杯头混用,胶不要太多。如果拧的松紧一样,调机会很舒服。以我之前装X3机身为例,第一次组装,装好机身主轴从最高处放开,只见主轴只能一下掉到第二轴承座就下不去了,反复测试问题依旧,就是要用手稍微给点力把他按下去。于是,果断拿去螺丝刀,从新调整侧板螺丝松紧,就是左边侧版拧一个,再去右边侧板相同位置的那个,再调整好全部侧板螺丝。拧的时候静下心,用指尖力,一般用2个手指的力即可,切忌用手腕力,调整好松紧后,主轴从最高处放开,啪的一声,主轴直接掉到第三轴承座。以为满意了,突然优酷看见小罗的装X3机身视频,能一下子掉到底版位置,然后我又调整,又花了几分钟,OK,成功!

网友:
不错,终于来了个技术贴

网友:
机米用1/16的螺丝刀(英制),实际尺寸是1.5875mm,先把螺丝胶熔了再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顶,现在固定翼很多蜗杆都是机米,那才叫一个小心,降几次就容易松,就得再紧紧。。。。

网友A:
请教小编,450直升机哪些螺丝需要打螺丝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小编,450直升机哪些螺丝需要打螺丝胶呢?

除了拧进塑胶的螺丝,其他都要打螺丝胶。

网友:
你又说错了,内六角变五角是滑牙,

网友:
有些部件要上满螺丝胶才放心,比如大机的尾中联几米,拆的时候热风枪先吹就行了。换点好螺丝也很必要。

网友B:
6角变5角或者变圆不是滑牙吗?滑丝是螺纹磨平了吧?

网友:
难得发个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角变5角或者变圆不是滑牙吗?滑丝是螺纹磨平了吧?

好吧,我的问题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知识贴,顶顶

网友C:
不错不错,取几米我有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取几米我有妙招

分享分享呀,我当初亚拓450L尾中连胶打多了,直接换掉尾中联。那时候我记得是52块钱2个,贵死了。现在才26块钱2个。

网友:
我补充两点:1螺丝头最大能用大一号的,如。1.5MM我一般换成2.0MM可以减小滑牙的情况。
2能用杯头螺丝尽量用杯头螺丝,减少沉头螺丝。在螺丝刀拧不下来或者滑牙的时候,钳子还能救一下。
总之,螺丝胶要适量,预防远比补救来得轻松

网友(2018-08-06):
楼主  我x3才装两个滑轮 繁体字看到火冒

网友:
用好点的螺丝刀和好点的螺丝胶一般不会拧滑丝,好螺丝胶催的,一拧都是粉末,垃圾螺丝胶粘在螺丝上很容易拧断,电烙铁加热是好方法对付大机横轴螺丝尤其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拧螺丝相关的技巧。螺丝,应该要拧的一样紧才对,特别是悬翼头里的螺丝,侧版里的螺丝。螺丝不要半 ...

请问小罗的装机视频能分享一下吗?谢谢啊!

网友:
你需要一把热风枪。。。。。

网友(2018-11-19):
螺丝胶贵吗?淘宝上10元左右一瓶而已。

网友:
打磨螺丝 用批头把螺丝和批头焊接一起 可以取出

网友:
机米螺丝滑丝 可以直接上电火花打孔机的模具加工店一般都会有

网友(2019-01-02):
搜狗百科对滑丝的解释是正解。螺钉旋动部分损坏不该称作滑丝。一般称作飞口。

网友:
感谢分享,滑丝和滑牙应该是一个意思吧
头子上滑了是不是应该是叫拧花了?

网友(2019-09-19):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4-07):
顶,大佬多发帖

网友:
m4以下螺丝不要用红色高强度的螺丝胶,一般m1.5/2/2.5/3用用蓝色中强度足够了,最好用绿色低强度。螺丝胶千万不要多,否则寄希望于自己买到了过期产品吧。不然真实没办法,如果拧不动了千万别继续借助防滑措施

网友(2020-08-10):
我觉得 讲的不太详细
怎么用焊锡,怎么取该讲一讲

网友(2021-08-08):
呵呵,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D(2022-11-07):
卡夫特242一瓶解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夫特242一瓶解你忧!

几年前的贴了 别挖

网友:
给后人指一条明路哇

网友:
哈哈,楼主用意明白。不过滑丝滑牙,我的理解是,丝就是螺丝上面的螺旋纹,牙是螺丝孔里面的螺旋纹。滑丝指的是螺丝上的丝滑了,螺纹孔是好的。滑牙指的是螺丝孔里的牙滑了,螺丝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拧螺丝相关的技巧。螺丝,应该要拧的一样紧才对,特别是悬翼头里的螺丝,侧版里的螺丝。螺丝不要半 ...

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首先,机身是有韧性的,飞3d时产生的各种方向的力会使主轴座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类似于磨合。用螺丝松紧把主轴调到非常顺滑,一插到底,实际意义不大,有点心情件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别挖坟好不好

网友F:
在我这里永远不担心螺丝因震动而松的情况 爱谁谁 就是满胶 没事也不拆 需要拆了直接电烙铁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我这里永远不担心螺丝因震动而松的情况 爱谁谁 就是满胶 没事也不拆 需要拆了直接电烙铁加热

十字盘的球头 浆夹球头什么的 不用考虑 直接红胶打满 爱谁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我这里永远不担心螺丝因震动而松的情况 爱谁谁 就是满胶 没事也不拆 需要拆了直接电烙铁加热

求求了别挖坟了,再有人回复我直接删贴了,挖坟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