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一个问题,请高手来科普下

楼主(2018-04-11):
现在桨都是按尺寸加攻角来定型号,如6045,7045等,前面尺寸大家都知道,但后面这个攻角是怎么来的呢,我看了下相同的尺寸与攻角的桨也不一样呀,
请那位来科普下

网友A:
45是螺距,不是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是螺距,不是攻角

这个螺距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同样45的桨为什么什么有很大的不同呢,

网友B:
要看同一半径位置的角度,比如都按75%的位置来比较。另外,断面形状不一样,观察角度也会有偏差的。

网友C:
螺距5就是桨转一圈前进5英寸的距离

网友:
7045代表4.5英寸的螺距,桨不一样因为有快慢速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螺距5就是桨转一圈前进5英寸的距离

这个不对吧,
这种速度比子弹还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对吧,
这种速度比子弹还猛

假设螺旋桨在一种不能流动的介质中旋转,那么螺旋桨每转一圈,就会向前进一个距离,连续旋转就形成一段螺旋。同一片桨叶旋转一圈所形成的螺旋的距离,就称为桨距。这个是准确的定义。因为实际上要测量桨距的大小比较困难,所以一般固定桨距的螺旋桨(简单的螺旋桨飞机和船上用的螺旋桨)上都会标明桨距的大小(单位以英寸居多),以便提供给发动机配套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对吧,
这种速度比子弹还猛

如果把桨看成螺丝,就是这个速度,但是空气是打滑的,所以飞行速度和螺距速度差不多的时候,桨的推进效率比较高,而静止的时候能量都浪费在排气的速度(打滑)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