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35小号手M1A1静改动

楼主(2018-04-11):
最近灰机飞很少了,来折腾下静态模型,学着静态改动态玩玩,配合7年前买的履带,7年了,都没给装起来,拖延症晚期了。。。。。。
0.5钢丝做的扭杆N20直驱,轴承做的托带轮,悬挂用法兰轴承固定,由于小号手这套板件路轮装轴承比较坑,悬挂改轴承也算是用了轴承,就这么自我安慰一下吧
换个角度,自我感觉良好

主动轮打孔M3无头内六角直接锁轴上搞定,N20马达安装处使用1mmABS板加固

装上7年前买的黑桃A履带试试,瞬间看起来高大上了,之前不装履带感觉0.5钢丝太硬,装上后就给镇住了

换个角度,自我感觉继续良好

托带轮侧面看起来还是有点感觉的

使用定速磁铁改装个上下盖吸合固定,装上后磁力很强,不会跑着跑着里外脱开,另外一端用螺丝锁底盘上

请忽略螺丝锁太大力导致板件发白吧

装个炮塔YY一下,不错的说

最后来个履带接6.6LIFE电池的视频镇楼

楼主:
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再拖延个7年。。。。。。

有没有大神了解啥玩意儿能给铅合金的履带发黑

另外分享个自己做的Q虎,请忽略炮管旧化到脱皮。。。。。。

楼主:
双相电调到了接电试试看看怎么样,用6.6LIFE电池做动力电
接线一大堆,这么整肯定上盖是合不上了

履带是纸糊的,就跑一下,感觉一边速度不太对,结果发现履带裂了,重新撸过吧

这履带质量真心的。。。。。。可能还是用回橡胶的比较好,铅合金的还是静态展示比较好用

楼主:
上俩视频镇楼

不知道是不是动力电电压低,还是马达不对,现代坦克跑出二战范儿

网友(2019-01-14):
请问楼主你用的几种轴承是什么型号的?我也想改一个玩玩

网友A:
感觉履带转的不是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履带转的不是很顺

是啊,驱动轮有一边安装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