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正常人的水平,不要飞控,可以飞地平线的小机吗

楼主(2018-04-11):
扑翼那个某宝店,地平线的小空机不错,可是又怕尺寸太小,手动飞起来难受,有没有试过不用as3x系统飞地平线小机的?

网友:
越小越难飞,在没辅助的情况下,看你技术了

网友:
小飞机太轻巧,对气流很敏感,一阵小风就能引起大动作。

网友:
不要陀螺儀就好飛的機子我覺得PITTS, BEASTX, A10,CESSNA 這幾款我陀螺儀感度開很小都不錯飛

网友A:
“橡筋红雀改”或“橡筋空中轿车改”这类猴机算吗?  地平线的是不是更加微型且像真,所以难度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筋红雀改”或“橡筋空中轿车改”这类猴机算吗?  地平线的是不是更加微型且像真,所以难度稍高?

橡筋机毕竟是自由飞,本身就稳定,地平线的很多机感觉是大机直接弱小的,感觉可能很贼。以后场地小的,准备转战小飞机。。。

网友B:
Radian肯定没问题
双翼不好说 设计之初可能就依赖了飞控 而没怎么考虑气动稳定性
薄膜机也没问题
UMX的F3P我之前飞过类似的镂空D板飞机 为了动力系统效率高 用了空心杯减速 反扭力巨大 只能说能飞 但做动作很难看
小涵道你飞没问题

最近买了x-vert 好玩 但是刚买完伟力就出了同款 然后官网就降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dian肯定没问题
双翼不好说 设计之初可能就依赖了飞控 而没怎么考虑气动稳定性
薄膜机也没问题 ...

多谢推荐

网友C:
淘宝,哪里有卖地平线的飞机呀?我怎么没找到?求私信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哪里有卖地平线的飞机呀?我怎么没找到?求私信链接

搜扑翼梦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扑翼梦工厂

谢谢,是店铺名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扑翼梦工厂

小配件不齐全,玩起来还是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