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飞蛋装3层飞塔不够高

楼主(2018-04-11):
130飞蛋装3层飞塔不够高,只好垫高3mm,一个2克,2个增加4克

网友A:
兄弟 你这是04的电机吗 配合这个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这是04的电机吗 配合这个桨效果如何

不是1104,是1103,有一个坏了,换下来的闲置物,我这还没装好呢,这是假拼装,看看效果,准备用1106,

网友B:
我想求教一下 我刚买的飞蛋。怎么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求教一下 我刚买的飞蛋。怎么刷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NjIZAMNWMrOjgLNUv093g 密码:lbl9

网友:
我也一台,还没飞

网友C(2018-06-30):
缩短飞塔之间的柱子啊,元件不挨到的情况下尽量短,我飞蛋100都装进去三层塔了,铝板没有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缩短飞塔之间的柱子啊,元件不挨到的情况下尽量短,我飞蛋100都装进去三层塔了,铝板没有加高

kingkong的飞塔板和板之间是板上的接插件连接的,高度是固定的,柱子改短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gkong的飞塔板和板之间是板上的接插件连接的,高度是固定的,柱子改短没用的。。。。。

原来如此,那只能加高侧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