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卡转求解

楼主(2018-04-11):
一个电机卡转, 不插电电机旋转得很正常,没卡顿现象。插电解锁就犯毛病了, 一卡一卡的。电机也对调过 还是这个位置的电机一卡一卡的。线路也仔细检查过没有短路,哪位大神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跪谢

昨天已经发过一次帖子了,大神回复的方法也尝试了还是无法解决,今天上传一个视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地址:?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感谢昨天帮助我的大神,虽然没解决问题也还是要谢谢你们。

网友A:
通过视频和反映情况分析电机无问题,应该是你的4合1电调1号电机元件有问题,可以进电调调参软件确认一下参数是否异常,如无,则更换4合1电调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电调有毛病了,买个新的换上,旧的返厂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视频和反映情况分析电机无问题,应该是你的4合1电调1号电机元件有问题,可以进电调调参软件确认一下参 ...

我今天升级了一下电调,还是这个样子。难道真的要返厂了吗

网友:
电调硬件故障,我也这样过换了一个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升级了一下电调,还是这个样子。难道真的要返厂了吗

恩,那就基本确定了是4合1电调故障了,我朋友的小黑蚁飞塔因为冬天炸机进点儿雪也不好用了,都无法进调参软件了,更换后正常。所以我还是喜欢分体电调有故障可以单独更换,但小飞机用4合1省空间也好装机也是事实,就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是不是电机缺相啊

网友:
电调缺相,建议更换

网友:
明显就是缺项了!

网友:
找个热风枪把第一组电调的mos管吹一下,是炸的虚焊或者铜箔断了

网友:
mos管问题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