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飞110

楼主(2018-04-11):
神控到手2天了   终于把110所有设置搞懂了    3-6g切换  大小舵设置  3D设置   如果有用这控飞110不懂可以一起交流下!  航模是个动手动脑体力活   晒爱机  改了尾电机散热 效果很好   改了碳纤主轴  改了金属十字盘精度高  本想改金属桨夹  发现不耐炸  还是塑料的好  接收板海绵换成硬的 3g模式效果好  其他没动过  原厂脚架就是不死脚架

网友A:
这么快就发帖了

网友:
改尾无刷吧,更耐久

网友B:
我用的D10,各种数据都在混控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发帖了

发出来和广大魔友交流一下!不懂得要及时请教   魔友们很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D10,各种数据都在混控里面改!

一样的  7e也在混控里面改  现在就不会设置3d螺距开关 晚上还要继续请教大神

网友C:
发篇设置文章吧。把详细设置发表一下,造福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篇设置文章吧。把详细设置发表一下,造福模友。

文采垃圾   我也找到螺距设置了   哈哈

楼主:
D7E控 伟力110  3-6g切换  进去五通道 选择多段   选择混控2模式一  可以设置开关   选择模式2  可以选择开关  模式一是6g  模式二是3g

楼主:
明天发大小舵设置睡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D7E控 伟力110  3-6g切换  进去五通道 选择多段   选择混控2模式一  可以设置开关   选择模式2  可以选择 ...

忘了讲   模式一和模式二开关都要设置   不然没办法切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忘了讲   模式一和模式二开关都要设置   不然没办法切换

加的三合一高频头嘛? 手头有K124 不知道可能控...实在不习惯伟力的那个渣渣控!

网友:
群友前来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的三合一高频头嘛? 手头有K124 不知道可能控...实在不习惯伟力的那个渣渣控!

是的  我的4合一   其实3合一就可以用了  我的可以飞亚拓   伟力   驰远  地平线  华科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的4合一   其实3合一就可以用了  我的可以飞亚拓   伟力   驰远  地平线  华科尔

神控就是神控! 牛B,回头把我的也加上4和1

网友:
110多少钱买的啊?最近也想买一个

网友(2018-05-17):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的4合一   其实3合一就可以用了  我的可以飞亚拓   伟力   驰远  地平线  华科尔

请教,我加了4合一,在[S-FHSS]那里按ENTER没有任何反应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2018-08-08):
过两天我的d7e控也到了,还买了三合一高频头,咨询下楼主,一般d7e都刷什么固件,我看又是G固件还有什么D固件的,该选哪个

网友:
我也是要上D7E来飞K110.马上发工资就行动,到时候还要向楼主请教

网友E:
d7e 失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