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601装固定翼回中慢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8-04-11):
华科尔rx601装在固定翼回中慢是什么回事?但换个新的又好了,那个回中慢的还有调?

网友A:
不会啊。。。接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接收坏了?

我也不知道,用得比较久点就是这样回中慢,刚新买的就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接收坏了?

回中慢的飞个飘飘机就感觉不到什么,上高级的一些机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用得比较久点就是这样回中慢,刚新买的就不是这样,

传个视频
我的601用到今天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个视频
我的601用到今天一点问题没有...

改天再给你发视频吧,在外办事,出现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飞的是固定翼(冲浪者)我开控飞机上电,对好频副翼舵机就是应该是中立位,然后调拉杆让副翼在这个状态下是平的,可飞上去后看飞的状态微调到没问题,然后转弯打副翼,转完弯后修正平飞,在这平飞过程中飞机出现慢慢转弯了,飞下来后发现,副翼是不平的(如果这时再拉杆调平再飞也是这样,下来也是不平),但换了个接收机就没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