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 E6十字盘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替吗?

楼主(2018-04-12):
原配件听说有缺陷,质量一般,价格还贼贵,想有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网友A:
支持JR接口的都可以用吧,LZ十字盘都整成这样了,真狠

网友B:
鱼眼轴承都干出来了十字盘不太好配吧,主轴直径,球头间距都要一致

网友:
而且这个还是140十字盘。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JR接口的都可以用吧,LZ十字盘都整成这样了,真狠

不是我狠是质量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眼轴承都干出来了十字盘不太好配吧,主轴直径,球头间距都要一致

那只能买原装了,2百多大洋

网友:
只能原装,那个鱼眼真找不到

网友:
十字盘反面轴承套外圈自己打冲点保险就不会脱出来了。

网友:
绝版机了,配件还有吗?

网友:
最接近的应该是雷虎E550的十字盘 ,但到底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