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丢后又收一架

楼主(2018-04-12):
入了第二架二手再练练手。
之前是cc3d ,这次是f3 v4。。。pwm接收,没有8p线,又不想等快递,就索性用线直接焊接飞控和接收。昨天心急焊错了线,2~6通信号线焊到了接收正极晚上才想起来咋回事。。。连夜重新焊接、调试。pid不是很懂,默认参数没有动。
电机怠速开还是不开?现在是开着的。失控保护一阶二阶纠结了好久。一阶横滚俯仰转向都是回中,油门保持,二阶3秒后开启,着陆模式。5通自稳、airmode、失控保护bb响,6通解锁。
晚上忙到两点多,没有上桨测试。

网友A:
这样焊线没问题吗?

楼主:
焊工太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焊线没问题吗?

没问题。通道接对就行了。

楼主:
其实用ia6b的话,只接3根线,用ppm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富斯控是代工的,贴牌不是富斯。rx设置里没有ppm输出,所以就暂且用pwm,然后买了usb转ttl,到时候刷一下富斯原厂固件或者十通固件看一下,有没有ppm选项。

楼主:
另外。这个电调是panda rc 熊猫30a,支持dshot,dshot值怎么选,150,300,600,1200。。

网友:
看着不错,这一套花了多少钱,是什么电机

网友:
轻度强迫症的我,这么接线看着受不鸟

网友:
求f3怎么设置

网友B:
接头这么焊接不怕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头这么焊接不怕短路啊

没事的,线头上下错开,用热熔胶固定,另外,这些都是信号线,不存在短路

网友C:
失控保护选坠机,降落适合航拍机,对穿越用处不大

网友D:
哈哈,焊工不好上下错开焊的不是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焊工不好上下错开焊的不是我一个

昨天改用ppm,又把焊的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选坠机,降落适合航拍机,对穿越用处不大

然而我发现失控保护根本没作用。我关了控为啥电机还是原油门在转。。不自动上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我发现失控保护根本没作用。我关了控为啥电机还是原油门在转。。不自动上锁。

你的控(或者接收,取决于你的控和接收的配置)上,失控保护要设置为“无输出”或者类似的设置。否则默认丢信号后接收保持最后的通道状态,飞控根本不知道已经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