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旋翼头晃动的问题

楼主(2018-04-12):
RT,就是旋翼头和主轴固定的螺丝那里,装好以后不会上下晃,但是转动的时候有点空隙,正常情况吗?

网友A:
公差所致,你看看能不能在主轴上裹一圈透明胶带呢

网友:
亚拓450L共有三条紧固螺丝,都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所致,你看看能不能在主轴上裹一圈透明胶带呢

这位大佬。。可能我表达有误,是旋翼头转了一点后主轴才跟着转,有一点转动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佬。。可能我表达有误,是旋翼头转了一点后主轴才跟着转,有一点转动间隙

看样子像是螺丝没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了,大螺丝上紧了小螺丝没动。。

网友:
哈哈,玩这个一定要细心点,尤其是螺丝该紧的紧,该胶的胶,就怕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