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 使用2s锂电后一段时间,LCD背光不亮问题

楼主(2018-04-12):
DEVO7E好几年没用。今年直接上2s锂电(电路未做任何修改),刚开始没啥。过几天才发现背光都不亮了。
经过摸索,和测量电压,发现如下:
盗用一下论坛的图片

M1输出 接近2s的锂电电压,7.4,正常
LDO1输出3.3V, 正常
D2右端(和背光板 LED+ 同等电位) 电压2.3V不正常
deviation显示的电压也是2.3v左右
看了很多帖子,说M1的输出和D2右端应该电压一致的,即D2右端(背光板LED+)也应该7.4v左右
由于PCB正面被LCD模块盖住,无法查看M1的输出 和  D2的右端 之间到底有什么电路?

背光板是不是烧了? 如果烧了就麻烦了,LCD模块要先拆焊下来才能更换背光
论坛有哥们是否遇到一样的问题?
有没有相关原理图?

网友:
你可能把背光关了,快查一下

网友A:
我也曾以为自己的控放久也这样了但什么都没动,最后发现背光被关上了,也是害我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以为自己的控放久也这样了但什么都没动,最后发现背光被关上了,也是害我拆半天

当然开了。并且
配置文件,固件都重新刷过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开了。并且
配置文件,固件都重新刷过啦。

那就是硬件问题,我就不懂了,等大神

网友B:
方框5里面椭圆圈里面的是背光的限流电阻和背光的引脚,量下电阻两端分别对地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框5里面椭圆圈里面的是背光的限流电阻和背光的引脚,量下电阻两端分别对地的电压。

感谢回复这个地方的电压,我一开始就找到了。
电阻两端分别对地的电压在2.3V,2.xV左右(具体记不清楚),很不正常,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网友B:
背面没有电路,就是直连,如果不是后面电路有短路的,那就是线或过孔断了

网友B:
可以直接从M1输出飞根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没有电路,就是直连,如果不是后面电路有短路的,那就是线或过孔断了

好的。非常感谢。
之前我测量下来这两点是没有导通的,所以怀疑这两点有什么电路。
但是很多人说是直连的。所以一直很困惑。

线或者过孔断了? 这种概率大吗?以前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从M1输出飞根线过去。

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
借楼主帖子请教一下,遥控器开机后电压逐渐下降十秒后低电压报警然后低电压自动关机。在关机之前按键摇杆都能正常反应。去掉高频头和lcd排线后故障依旧。怀疑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漏电的地方?短路没发现有元件异常或者明显升温。为保险起见用的干电池供电。在电源接入插口附近有一个八脚芯片和一个mos管(?)八脚芯片应该是一电源管理芯片。具体型号时间久远记不清了。在低电压关机之前还能操作,推断mcu之前的部分正常(?)怀疑供电部分故障(?)偶然看到这帖子,控不在手边,晚上补电路板照片。

网友:
补电路板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从M1输出飞根线过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经过测试发现:
1. 飞线 M1输出 和 背光限流电阻的引脚 ,即M1-> 限流电阻->LED+ ,背光亮,显示的电压也正确。
2. 改成1s供电, 背光亮  ,显示电压也正确。 注意 此时 飞线被我人为断开。
3. 拆焊飞线,盖上盖子,给1S充电。 插上1S,背光又不亮了,显示电压2.3v,这个显示的电压和2S时背光不亮的电压一致
4. 重新飞线,1s使用一段时间OK

感觉从M1输出 到 背光限流电阻的引脚 还是有电路在控制。
可能是一个MOS管, 飞线后,被人为导通?  过一段时间后,由于引脚电容释放掉了,导致又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