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60a v4插反

楼主(2018-04-12):
今天准备调机,上楼拿遥控,就半分钟时间儿子把电池插头给我插了一下,正负级貌似插反了,电调负极as150插头融化了一半电池正极头也容了一半,还好儿子没事,当时以为电调废了,后来重新焊好插头,开机一切正常,还飞了一下正常,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还是有点担心

网友:
这个好危险,我从不让孩子动电池

网友:
应该是反接保护二极管之类的东西生效了,不过最好找好盈客服问问要不要修

网友:
反厂很费时间的,问问模友怎么说吧

网友:
值得庆幸!

网友:
我也出现过同样情况,已经飞了两百多起落了,暂时没问题

网友:
插上没事就没事的

网友:
500块出了,省心

网友:
我的好盈100A  V3也不小心接反过  没有烧  现在用了半年了 没什么问题 还是把正负极的插头弄成不一样的吧  正极只能插正极 负极只能插负极  比如负极用XT150  正极用AS150

网友:
还是咨询一下厂家售后比较保险,不过既然用起来没问题,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流顺着里面MOSFET的寄生二极管走了一圈........短路瞬间内部应力最大应该是上电缓冲MOSFET那块,逆变桥并了那么多管子,应该没有问题
建议飞着,熄火降落练好就行了

网友:
插头都熔化了都没事说明也没多大问题··

网友:
建议返厂检修一下   万一出问题了划不来呢

网友:
模友们一定要注意啊,160A的电调反接了很吓人的,照片这是身边的模友一块6S 5000的电池反接了手被灼伤成这样子了。

网友:
你把那个150插头改成防反插的方式,自己琢磨一下就可以做好!一定注意安全,小孩太小,尽量别让动,要是大点就耐心教他学习物理知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在此感谢热心回答

网友:
有防反插保护的我也反过~至今没事因为我没用哈哈哈

网友:
这样的大电调输入端应该有几个电解电容吧,反接了他们会baozha的啊。。。

网友:
理论上两个大电容是爆了

网友A:
偷着乐吧,k牌电调插反直接见上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