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FPV摄像头装一套监控系统 有知道如何做吗

楼主(2018-04-12):
打算做一套监控系统除了这几样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网友:
个人觉得买一个WIFI相机就可以了。

网友:
你就买一个wifi监控摄像头带云端保存也比这一套便宜

网友A:
需要连接线和电源就可以了,图传要加上天线。

网友:
360摄像机全球直播百来块

网友:
图传没有飞机散热 很容易烧的

网友:
情况允许还是做有线或者wifl吧 ,图传发热问题不容易解决。

网友B:
散热问题不解决,寿命是很短的

网友C:
不实用 模拟的监控摄像头比这可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实用 模拟的监控摄像头比这可便宜多了

我觉得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连接线和电源就可以了,图传要加上天线。

这样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问题不解决,寿命是很短的

加个散热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散热扇应该没问题吧

风扇有声音,人家都发现了还怎么监视,结构复杂了可靠性会下降

网友:
100多元买个网络摄像头比这省事多了,而且手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