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CAT高手请进···

楼主(2018-04-12):
上两张之前的图片凑个热闹

此船0.98米,升级后配置好盈180A  4082KV2050  945CNC三叶桨    6S5200
问题1、之前的3674速度过百··很稳定··但是升级后拐弯完方向舵回正后船身姿态不会回正·加油门会继续拐弯··需要手动调整后才会跑直,是什么原因呢··舵机力量没问题···冥思苦想没想出来
问题2、最终速度到140+,因为不稳定所以还没全油,估计还有潜力,船身基本80%都离开水面··只有尾部和桨明显接触水面··极速后起飞两次··后空翻720度··完美落水,出轴角度试过两次都不行··结果在第二次后空翻的时候电池座震掉了··故早早手工···难道是船轻了吗?··起跑重量5KG,或者是推力过大了吗?更或者是船小了吗?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两根硬轴部分增加了压力轴承···安装的时候左右顺滑度不一样··一根比较紧··导致两套动力不一致···呵呵··整套拆掉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不是撸猫高手,只是提供点意见~
1.很像供电不足,尝试接收机独立供电
2.不知道你溜猫时的水域情况,也没有配仓内及船尾图,不好评价,最好是上视频来看看~

网友:
顺带说一句,以这艇的大小,其实极速潜力已经榨干了,同款的猫,我溜到130左右还是比较稳的~

网友:
求视频欣赏

网友B:
舵机需要单独供电. 跑车的时候也常有类似问题.

网友C:
看到他我就想到我当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撸猫高手,只是提供点意见~
1.很像供电不足,尝试接收机独立供电
2.不知道你溜猫时的水域情况,也没 ...

应该可以排除供电不足··两个好盈180A的BEC并联··理论上有6V10A的电压和电流··而且之前没有升级动力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水域没问题··城市治理过的河道··直道很通畅,唯一我考虑到的原因就是有可能是水草··但是郁闷的是不可能每次转弯都遇到水草吧···
速度方面或许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这个尺寸的船不适合这么高的速度··也或许太轻了··下次调整下出轴再加点配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他我就想到我当年的那个

哈哈·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粉身碎骨那条·····

楼主:
我之前的帖子里有100+的视频···后期升级还没调试好··所以没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需要单独供电. 跑车的时候也常有类似问题.

应该可以排除供电不足··两个好盈180A的BEC并联··理论上有6V10A的电压和电流··而且之前没有升级动力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同样的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排除供电不足··两个好盈180A的BEC并联··理论上有6V10A的电压和电流··而且之前没有升级动力 ...

理论上
你升级了电机, 当然电调把大部分电能都供给电机了. 电机不转的时候bec能有3a, 电机转起来还能有>?
另外忘了件事儿, 接收机也要单独供电. 电调大电流工作的时候有时连接收机都会抽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
你升级了电机, 当然电调把大部分电能都供给电机了. 电机不转的时候bec能有3a, 电机转起 ...

一个电调是6V5A的供电··两个并联就是6V10A,而且CAT在转弯的时候基本油门都收的差不多了~电机不会占用电调太大的输出··我认为电流应该是足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电调是6V5A的供电··两个并联就是6V10A,而且CAT在转弯的时候基本油门都收的差不多了~电机不会占用 ...

单独接个bec又不费劲, 你干嘛不试试再说呢. 我的车以前不定时抖舵, 用的全部都是futaba的设备, 最后也是买个几块钱的降压模块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粉身碎骨那条·····

网友D:
九兄:请问舵没回中与遥控距离有无关系?低速和高速是否同样故障?鉴于碳纤壳对信号的屏蔽如接收机置于船壳外会不会有改善?接收机内部有没有可能受潮、接插头有没有长铜绿?

船姿不能回正(倾侧)这个我遇到过,但我是单桨cat,因船型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兄:请问舵没回中与遥控距离遥控有无差别?低速和高速是否同样故障?鉴于碳纤壳对信号的屏蔽接收机置于船 ...

距离没有问题···测试的时候转弯一般都是在二三十米的范围内···高速没敢测试转弯··只是在低速的时候转弯··接收机天线是在船壳外部的···接收机也做过防水··插头也没有生锈··我想应该舵机是回中了··静态测试没问题···突然想到会不会是GPS干扰呢··因为碳纤壳子屏蔽的问题··GPS外置··之前放在船前半部分,这次放在船尾··跟天线管挨着在···不晓得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接个bec又不费劲, 你干嘛不试试再说呢. 我的车以前不定时抖舵, 用的全部都是futaba的设备, 最后也是 ...

到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可惜近期阴雨绵绵···只有等天晴了才能测试····多谢费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排除供电不足··两个好盈180A的BEC并联··理论上有6V10A的电压和电流··而且之前没有升级动力 ...

单个BEC,或者外接试试,开关电源的BEC不能随便并联的。

网友:
你不会是俩电调直接y线插接收吧~
开关电源的话,并联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个BEC,或者外接试试,开关电源的BEC不能随便并联的。

不并联怎么实现同时控制两个电机同步运行呢····实测是没问题的··理论上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8-11-17):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2019-01-21):
引用 网友F:
1.8的似乎只有正浆,没有反浆。郁闷了;

超音速家有845的正反桨,也可以单独要反桨,具体的看详情,有不同规格的桨和螺距比(这么说不会有给别人打广告的嫌疑被版主拉黑吧)

网友:
能发现问题就没有问题

网友G(2019-06-04):
楼主极速时候的后空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极速时候的后空翻怎么解决的?

之后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暂时没调整···也许是这个船壳只能跑这么快了··也或许是碰到水面漂浮物导致的···但是感觉这个不到一米的船壳极速到140应该已经无欲无求了··

网友H(2019-08-04):
我想问,85左右长的猫,单发3674,海王120A,能到90㎞时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85左右长的猫,单发3674,海王120A,能到90㎞时速吗?

差不多吧··不过自己没装过单发CAT,到是有一条虾···3674KV2200   海王120A   6S   之前测过到99KM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不过自己没装过单发CAT,到是有一条虾···3674KV2200   海王120A   6S   之前测过到99KM

猫和虾应该差不多极限,我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猫和虾应该差不多极限,我知道了。谢谢

电调建议换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