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到零伏了,有什么办法恢复电压?

楼主(2018-04-12):
有三十多组7.4V 6000mAh的
电池
测电压0V了,充电好像也充不上了,还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网友A:
可以宣布电池死亡了

网友B:
只能卖给回收电池的,回点人民币了

网友C:
用镍氢电池充电模式冲一会儿,看的电压恢复到6.6伏左右就可以用锂模式充了,电流不要太大1A以内,试试吧

网友D:
小电流或那些很普通的充电器试充一下,这个过程可能要试一个多小时,充电过程要放好点,也要看着,以防万一,毕竟不是好电池,我以前试过救回,但效果没以前那么好了

网友D:
我的只是及时发现没电压了(电池存放定期检查发现的),然后充回来了,但掉电也是厉害的,如果这个状态放久了可能就没救了

网友E:
用3S十一对十 一碰一下试一试

网友F:
可以用稳压电源强充,充电电流调到0.1,还是不行的话拆开一片一片充,有的像死鱼一样没反应,需要注意强充锂电池可能会爆掉

网友G:
可以换了

网友H:
肯定是完蛋了。

网友I:
电池过放了,乐迪那个CB86S好像是带电池修复功能的,但是你这个过放的也太严重

网友J:
以前有个4s5200被我放到一片0电压。用带修复功能的充电器修复后内阻很大,充电充不满,四轴上没法用,压降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