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结实耐用的小四轴

楼主(2018-04-12):
划组织小学生参加四轴障碍比赛。以前学校社团用的金星达JD385,性价比真不错。现在想更新下设备,请大家推荐下性价比高的,配件齐全易于维护的架子,价格最好在500以内。
具体要求:
1,最好能够独立遥控,以前385的遥控一开,能遥控一片小四轴,这个最好能单独控制,不要干扰。
2,大小最好在20cm左右,太小太大都不合适。
3,配件齐全。孩子们刚接触四轴,那是各种损坏呀,没有配件维修就惨了。
4,训练场地20平方米,基本就是对头,对尾,侧飞,原地360度自旋。
另外请大家再推荐一套700以内的FPV四轴,遥控距离100米就行。也是有个fpv任务比赛,中天设备有点小贵,想买个便宜点的小先训练。最好遥控能上有显示器或者能挂载手机的。
谢谢各位帮助。

这个就是jd385.

个是任务比赛示意图。

这个是比赛的官方设备。

网友A:
1 如果是有刷的话,美嘉欣的一整套也就2.3百  配件不用愁

2 能挂手机就只有自组   700以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有刷的话,美嘉欣的一整套也就2.3百  配件不用愁

2 能挂手机就只有自组   700以内没问题

请问下,这个自组,能讲得详细一些吗?

网友B:
穿越机就好了嘛,组一套也不贵,遥控买个2.4g的至少可以十几台一起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就好了嘛,组一套也不贵,遥控买个2.4g的至少可以十几台一起飞

我要是小学辅导员,实在不敢给学生配无刷的,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小学辅导员,实在不敢给学生配无刷的,都懂的……

这是很重要的安全问题。我选择空心杯的,十几个没有基础的孩子一开机的场面,实在也是很热闹的。有刷的机子好,但是目前只能单独训练使用,而且场地要有保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小学辅导员,实在不敢给学生配无刷的,都懂的……

小轴距加保护圈也没什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轴距加保护圈也没什么危险的

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自己玩,和带小学生训练,完全是两码事。在魏则谋其政,靠谱与否,立见分晓。

网友D:
开机对频要一个一个进行,不然一个控能控制所以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对频要一个一个进行,不然一个控能控制所以飞机

对,要是有好一点的模型能避免这个问题就好了

楼主:
385也就是一个缺点了,要是能再大一点就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要是有好一点的模型能避免这个问题就好了

玩具级别都这样,小学生也只能从这个开始,或者 室内大点的空心杯穿越机,可以用初级2.4g 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级别都这样,小学生也只能从这个开始,或者 室内大点的空心杯穿越机,可以用初级2.4g 控

是了,那有关FPV有推荐吗

网友E:
空心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心杯安全

您说得对

网友F:
空心杯妥妥的...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心杯妥妥的...0.0...

是了

网友:
轴距大点的空心杯不就好了

楼主:
选了这个

网友:
直接买带保护罩的,2.4G频率的不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