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伟力K120的感度问题和十字盘调平问题

楼主(2018-04-12):
第一次是30度感度,六轴模式,第二次是25度还是六轴模式。第三次零度,3D模式但直接失控贴地炸鸡。十字盘,120貌似没有通用的调平器,我用扎带调平的。飞机偏的幅度大。

网友A:
哈哈,改装的120也经不住这么炸吧换横轴,橡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改装的120也经不住这么炸吧换横轴,橡胶圈

没什么地方改了呀?

网友:
好像三轴和六轴感度是以五十分界的吧,记得说明书上有。调平我直接就是眼睛看的,即便十字盘完全平了,别的地方精读也不高,也是不稳,不过我感觉不稳正好练反射了,反正小机主要是练习打杆不错舵,所以以练习为主,不要太纠结于这个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地方改了呀?

舵机改了呀原厂的你试试,根本不能炸。有人改的250x和120混合体

网友A:
亚拓150x,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150x,写错了

眼力不错

网友:
这机没有锁位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