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科普!什么是o艇,猫艇,虾艇?特点及区别!

楼主(2018-04-12):
如题,最近看我爱模型论坛内面的
船模
版块很活跃,想学习一下,望各位模友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啦 因为夏天又到了嘛 玩船的好季节

网友B:
我也没整明白 还有防翻船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技术资料贴 《不同的船体》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069

网友D:
我来一个:猫艇,cat,英文猫的意思,其实是catmarine的缩写,就是双体船的意思!
虾艇是那种两小体在前的三体船,两小体在前像虾的脚!!!!!

网友E:
开始我以为全浸的单体船是O,半浸的是V,后来听说全浸的是V,半浸的是O,再后来听说v属于O……

网友C:
這個貼介紹內燃機項目,甚麼船體甚麼安裝能參加甚麼賽事:
NAVIGA FSR-V/H/O簡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617

网友F:
玩着开心就好,干嘛那么仔细

网友C:
船體定義只有兩類,mono級及hydro級,單體V形船底的是mono﹙NAVIGA制允許有階,美制禁止有階﹚,當一條船不乎合mono船的定義,就自動成為hydro級,凡超過一個觸水面的船,都是hydro級,例如catamaran、tunnel(F1)、sport hydro、hydroplane、outrigger﹙蝦﹚、cathedral﹙教堂﹚、canard。在相同的動力及較平靜水面下,hydro級速度高於mono級。在大浪的水面下,hydro級難以平穩航行,而mono級反而有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