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到手的創世泰克freedom二代新机

楼主(2018-04-12):
刚刚到手的創世泰克freedom二代新机,假日试飞去!

网友A:
机架不错,,,哪有货

网友B:
貌似还能上大两号的桨

网友C:
看样子挂狗不好挂,铝合金鸡头为何不倾斜一个挂狗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还能上大两号的桨

电池下挂,能在上大两号桨的情况下,还能再上大一号?哈哈

网友D:
机架看着很轻巧

网友E:
創世泰克 铝合金 组件,十分容易滑丝,一用力就GG

网友:
漂亮,淘宝有货了吗?没看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还能上大两号的桨

好像有5吋及6吋二种机型

网友:
机架整体感觉比较舒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不错,,,哪有货

目前听说只有小批量发货,还没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看着很轻巧

去飞了,十分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挂狗不好挂,铝合金鸡头为何不倾斜一个挂狗平台。

原厂有附狗架,只是我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創世泰克 铝合金 组件,十分容易滑丝,一用力就GG

可能是个案吧,我有很多台都没有这问题

网友:
我在淘宝已经搜到了 358¥
还是我们买国外那个机架威武

网友:
这个是多大轴距

网友F:
贵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贵啊啊啊啊啊

还行吧,比起国外品牌100多元美金,性价比超高了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这机架很简洁,换机臂方便,较大的轴距会有更稳定和干净的气流响应,上置电池对操作手感来说也会比较跟手;缺点么就是大了相对也会没有那么灵敏,如果对于飞自稳/半自稳的新手,小飞机的惯性感小,更好控制,而且这种类似H型的结构,前后强度靠腰部支撑,会有扭动,要么就是用4mm的底板来做支撑,那就看最终的总重量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