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固定翼折叠桨

楼主(2018-04-12):
固定翼用的折叠桨夹桨的地方需要拧紧 不让桨松动但可以折叠吗?

图上画的地方

网友:
差不多就行,用防松螺母

网友:
放松脱螺母,还不放心的话,螺丝顶端提前上点螺丝胶。没理解的是:如你全拧“死”不让它折叠,那用折叠桨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A:
不松不紧就可以  太紧甩不开 飞机震动大 容易拉掉电机  太松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松不紧就可以  太紧甩不开 飞机震动大 容易拉掉电机  太松也不行

恩明白了

网友(2021-05-08):
最好不要用这玩意太容易甩掉电机了

网友:
不知道能够在螺丝上加个轴套,这样既不用担心螺丝拧不紧也不担心拧紧了桨叶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