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穿越机安装bb响设置问题!

楼主(2018-04-13):
具体说明,最近穿越机安装了个bb响,设置了开关,但是呢,不启动油门开关,bb响设置这个开关是管用的,拨动开关就响,一启动油门开关以后,那个bb响一直响,设置的bb响开关也不管用,我想让它在飞行的时候不响,炸机的时候寻找机器的时候响,该如何设置,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没接在对应的口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接在对应的口子上

线路对着呢

网友A:
板子那头呢,我买的有源bb只有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那头呢,我买的有源bb只有两根线

这是板子那头!按照下图接的!

网友B:
飞控上你也没接错,是不是飞控启动LED了,7号管LED的供电,好像是,我建议你正负极接8号,或者分电板,就不存在串响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上你也没接错,是不是飞控启动LED了,7号管LED的供电,好像是,我建议你正负极接8号,或者分电板,就不 ...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换了个,接电插口,然后控上面换了个通道!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