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接收天线怎么布局才能达到效率最优化

楼主(2018-04-13):
虽然知道是最好摆成九十度,但是摆在哪合适?顶部?后面?还是机臂上?

网友:
顶部后面向上或前机臂向后伸出。

网友A:
怎么固定随个人喜好
但是越远离机身越好
切勿装在机身内部或贴在机身上

网友:
怎么固定随个人喜好

网友:
我就飞一百米以内。装在后面2个机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固定随个人喜好
但是越远离机身越好
切勿装在机身内部或贴在机身上

我就是开始天线竖在外面,被螺旋桨砍了,现在扎带绑里面了。。。

网友:
2个后机臂下面,热缩管一套,炸不到伤不到,反正飞100米内OK,主飞赛道,不拉锯

网友:
我是这样装的

网友:
怎么帅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