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用过双子星的朋友进来看一下,有点小疑问,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8-04-13):
论坛里应该有很多人用过双子星作为载体的吧。小弟想请教几个问题。
1、双子星一般用多大的降落伞啊? 飞机起飞重量约在4.8KG。
2、开伞高度一般多高才能达到很好的减速缓冲,不至于重着陆呢。
3、动力配置,我想用飓风2820 KV650 配11寸APC将可以行吗?需要手抛起飞
谢谢大家,给点意见。拜托拜托。

网友:
问题问得好

网友A:
我来依次回答
双子星用5kg的降落伞合适
开伞高度15米以上即可 开伞高度太高落点难以预判
你的动力可以低海拔地区起飞没有问题,高原会起飞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依次回答
双子星用5kg的降落伞合适
开伞高度15米以上即可 开伞高度太高落点难以预判

高原和低海拔起飞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原和低海拔起飞有啥区别?

高海拔动力不足 因为空气稀薄

网友:
原来这样啊…怪不得爬高风速都70-80km/h

网友C:
高原是因为空气稀薄 阻力变小 升力也随之变小 同样的电机螺旋桨同样转速情况下 拉力变小  所以高原需要换大螺旋桨小螺距的桨 并且增大巡航空速来补充升力不足

楼主:
,多谢朋友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依次回答
双子星用5kg的降落伞合适
开伞高度15米以上即可 开伞高度太高落点难以预判

大哥,实在是太感谢了。{花}{花}{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原是因为空气稀薄 阻力变小 升力也随之变小 同样的电机螺旋桨同样转速情况下 拉力变小  所以高原需要换大 ...

多谢指导{抱拳}{抱拳}

网友:
伞5-8KG 都行,10寸桨的话经济性好些,高海拔就换11寸就行,开伞高度30-50都行,看风向风速来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