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飞行模式问题

楼主(2018-04-13):
之前有个fsi6遥控,想玩复杂点的飞机,飞行模式怎么设置,normal 和sport都能设置哪些,比如混控,舵量大小,怎么设置?有没有深入研究的人

网友:
说明书都有

网友A:
自己研究吧,说明书和百度
起码的基础要懂,虽然是英文界面,但是太简单了,把百度到的中英文对比仔细阅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研究吧,说明书和百度
起码的基础要懂,虽然是英文界面,但是太简单了,把百度到的中英文对比仔细阅读 ...

没有那个设置,飞行模式是摆设,暂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设置,飞行模式是摆设,暂不支持

楼主是要设置飞行模式切换吗?可以装一个飞行模式切换器,就不用设置开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设置飞行模式切换吗?可以装一个飞行模式切换器,就不用设置开关了。

这是个嘛高大上的东西,兄弟给个地址瞅瞅。。。。

刚刚马云了下。。。。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
难怪说技术进步来源于懒惰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嘛高大上的东西,兄弟给个地址瞅瞅。。。。

刚刚马云了下。。。。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

只是这个切换器需要占用一个旋钮通道,以后上云台就只能控制俯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