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总是被干扰

楼主(2018-04-13):
是一名学生,在参加比赛的的时候会有很多2.4G频段的信号干扰,可不可以考虑换成航模遥控,增大功率来解决,还有就是哪款遥控比较好
<

网友A:
什么比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比赛

机器人的远程排爆比赛
<

网友B:
近距离没问题。。
<

网友B:
你可以用433或者915频段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433或者915频段哦

可以吗?没有尝试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距离没问题。。

可就是在体育馆里大铁壳子顶子,导致信号连不上,是因为功率太低的问题吗?
<

网友C:
可以把遥控的全向天线改成定向天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遥控的全向天线改成定向天线

可以具体说一下该怎么改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说一下该怎么改呢?

就是换一根天线啊,原装的不是棒子天线嘛,改成平板天线,用的时候平板对准机器就好
<

楼主:
好的,那问一下在车模把信号线引出来有没有作用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那问一下在车模把信号线引出来有没有作用

天线要在外面,最好用个小杆在树起来。  将1/4波长天线 换成1/2 同轴天线 可提高效果。
JR DMSS 设备抗干扰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要在外面,最好用个小杆在树起来。  将1/4波长天线 换成1/2 同轴天线 可提高效果。
JR DMSS 设备抗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们
<

网友:
遥控器感觉距离远是因为速率低,你们这种比赛都是数据链带宽一个比一个大,最好还是买频率偏僻的数传顶事
<

网友:
如果可视距离失控,加大功率似乎不行,换好遥控器
<

网友E:
带通滤波器配一个,有效扛干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通滤波器配一个,有效扛干扰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按大家说的改一下
<

网友(2018-06-17):
你还搞机器人?我对机器人也感兴趣。
<

网友(2019-05-06):
换一个好一点的遥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