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安装角度问题

楼主(2018-04-13):
像这个机翼安装在像海潮那种船身水机上要加点上反角吗

电机的拉力线应该是上拉线吧

网友A:
1.上反角是用来增加横向稳定性的,需不需要上反角得看飞机来。2.电机的安装角度应该是让飞机有低头的趋势,用于飞机不同速度下的配平,如果你的飞机装飞控了就可以不考虑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反角是用来增加横向稳定性的,需不需要上反角得看飞机来。2.电机的安装角度应该是让飞机有低头的趋势, ...

就像这样的水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像这样的水机

记错了,不是上反角,是弦线的攻角

网友:
没研究过这种飞机,英国是斜向上的吧

网友B:
一般来说要有点攻角,以达到最佳的升阻比。

海潮电机拉力线是上拉的。

一般来说拉力线的角度是让拉力线有靠近重心的趋势,所以高置动力的机型,电机在重心之前或者之后,拉力线情况就不一样,可以对比海潮和冲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要有点攻角,以达到最佳的升阻比。

海潮电机拉力线是上拉的。

做好了再边飞边调了

网友:
应该是机翼的安装角,机翼弦线与机身纵轴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