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不容易,小飞机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8-04-13):
之前做的600MM小飘飘的推力线实在是搞不定,用减速组,不用偏角,起飞后向右倾斜;改用直驱,螺旋桨向左转,结果飞机又向左倾斜了。唉,从论坛搜了很多有推力线的资料,结果越看越糊涂,最后实在是搞不懂怎么做右拉了。算了,在        gosong的指点下重新做了一架小飞机,@        gosong谢谢了。小飞机是模仿着做了,没有图纸,裁得比较随意,机头很长,女儿看了说好像是抹香鲸。于是这架飞机的代号变成了抹香鲸了。
翼展500MM
上反角随意做的,没有量角度,有点随意啊
8520电机,55MM桨直驱
350MA电池
伟力小遥控,根据论坛里的方法已经把方向舵改到右手了,用起来很顺手。
起飞重量42克
因为新订的8520电机很爆力,1S电池55MM桨静推力超过50克,所以没有刻意的进行减重。
过两天强对流空气就要来了,所以今天下午趁着风小了些赶紧进行了试飞,不过大概也有2、3级风,小飞机被吹得飘来飘去的。刚试飞时,小飞机还是向左倾斜着飞的,后来在右过机翼进行了配重,并且把方向舵向右进行了调整,接下来就比较好飞了。新手新飞机,没有在模拟器上飞过,只是手机上的模拟飞行游戏玩了几次。刚开始飞得不是很好,转来转去的,控制不好方向,后来几个起落后熟悉了不少。350MA电池算起来应该飞了15、6分钟,直驱果然比较耗电。最长的一段飞行应该超过了10分钟,感觉还是不错的。
上图?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期待制作过程

网友:
期待制作过程+1
或分享更多细节靓照~

网友A:
图片太少啦,第一架成功后,以后做飞机会越来越顺利的,加油

网友:
场地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少啦,第一架成功后,以后做飞机会越来越顺利的,加油

谢谢您的指点,在做这架飞机时也不知道是否能飞来,所以在做过程中也就没拍相片了,下回做时候再多拍几张相片。我对于右拉角实在是有点搞不明白,背推机从机尾向机头看,如果螺旋桨顺时针旋转,那么推力线是不是应该往右边推,电机要偏左边,而前拉机是右拉是电机轴偏向右边?

网友A:
你好,不知道你用的是正桨还是反桨。后推机,我都是把正桨换个方向安装,这时螺旋桨是顺时间转(减速组要反接电机),从机尾往机头,电机应该偏右。

我做前拉小飞机比较多,后推机目前只做了一架,经验不多。建议你可以先把电机正装,只下拉,而不偏,然后试飞,看看飞机偏航哪里,再把电机偏移角度。玩自制模型就是为了折腾,把飞机调试到正常飞行是非常有乐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知道你用的是正桨还是反桨。后推机,我都是把正桨换个方向安装,这时螺旋桨是顺时间转(减速组要反 ...

谢谢您的指点,用减速组做背推时是从机尾看是顺时针转的,用直驱桨是逆时针转

楼主:
今天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春风轻轻吹拂。下班后趁着没人又爽飞了一次。50%油门小飞机就能爬升到接近三层楼那么高了,不知道是推力大了,还是下拉不够。30%油门就能飞得很安逸了,很慢很慢,比走路快不了多少。女儿看着飞得很过瘾也飞了好几圈,不过是拿着她的手飞的,随时准备接过来,担心飞到树上去了

天很蓝,飞得挺高

其实随便一座山都很美,只是呆久了,太习惯了

关闭油门,无动力滑翔准备降落,草地就是好,不怕伤着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用减速组做背推时是从机尾看是顺时针转的,用直驱桨是逆时针转

直驱桨逆时间转,电机就要稍微向左。你的飞机50%爬升,30%平飞,这样的状态是很好的,建议加油门时稍微推杆。

网友B:
楼主,你这是5mm kt板子吗?有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桨逆时间转,电机就要稍微向左。你的飞机50%爬升,30%平飞,这样的状态是很好的,建议加油门时稍微推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5mm kt板子吗?有没有图纸?

你好,用单位搞活动时留下来的板子做的,有一面贴了膜而且还有一层胶料薄膜,很结实,用没有撕掉膜的做机身,还埋了一根1MM碳杆做加强。
没有图纸,是随手画的,电机座好像是用两个10度角的KT板粘在机翼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5度的下推角,机头可以做短一些,用350MA的电池可以很好的压住。

这是手绘的图纸,尾翼长18CM,宽8CM,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单位搞活动时留下来的板子做的,有一面贴了膜而且还有一层胶料薄膜,很结实,用没有撕掉膜的做机 ...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5-23):
视频里的励志配乐,让人不由感到楼主这是经历了多少“艰辛”才让小飞机飞起来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用单位搞活动时留下来的板子做的,有一面贴了膜而且还有一层胶料薄膜,很结实,用没有撕掉膜的做机 ...

楼主,连杆用的多大直径的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连杆用的多大直径的碳杆?

你好,连杆是用1mm的碳杆加大头针做的